楼主(2011-06-28):
     各位师傅大家好,本人新手,今天遇到制冰机高温保护报警,不知从何下手,还请各位师傅赐教

楼主:
补充一下,制冰机是放在4平方的屋子里,打开门明显感觉室内温度很高,制冰机高温保护,检查进水正常,机内水路正常,怀疑散热问题,故断电重启,把制冰机从墙角移出,一个小时后有冰掉下来,但是效果很差

网友A:
散热问题,检查冷凝器散热系统,

网友B:
一般的制冷机组都容易出现高温保护
检查冷凝器和压缩机的温度,美菱的有一款保护后是通过手动拔动保护开关复位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明天看看~~~~

网友C(2011-08-14):
应该是冷凝器散热不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