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

楼主(2011-06-28):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维纶MT6100i型号的触摸屏,请问我安装那个编程软件有这个型号。
我安装了MT8000可是没有这个型号。。。在哪里可以找到编程软件的安装文件。。?

网友A:
EB8000,就是这个软件;

网友B:
是不是软件版本低了,可以到威伦网站上下载个新版的看下

网友C:
不可能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维纶MT6100i型号的触摸屏,请问我安装那个编程软件有这个型号。
我安装了MT8000可是没有这个型号。。。在哪里可以找到编程软件的安装文件。。?

网友B:
楼上的版本应该是高些的

网友E:
在x64下面不能用。要注意

网友F:
您和MT6070i/MT8070i/MT8100i的分辨率一样,选同样的HMI型号

网友G:
使用软件: EB8000 V2.0.0 or l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