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28):
某工厂系统是TN-C.三相四线,一个低压配电房,比如有三个车间ABC,三个车间用电都是从配电房引入三相四线,ABC车间设备都是采用保护接零,另外一个办公楼用电也是从配电房引入三相四线,但办公楼盖时要通过验收必定要有地线,就变成办公楼引入三相四线总电源,另外办公楼本身有一接地,变成五根线,TN-C加一接地线.然后请教这个办公楼的用电系统是不是成了TT系统???

         然后书上又说同一系统不允许采用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但办公楼所用的实验仪器有单相的有三相的,来厂的每个仪器设备厂家都要求仪器要接地,我想仪器接地直接接在PEN上,仪器产家不行,说必需要接地.我就是按他说的按地了.他们都是高级工程师,我说不过他们,呵呵我说了也不算.特来论坛求救.

                   求教的问题 1,如果我把仪器全部接地这个办公楼的用电系统是不是成了TT系统??? 2,办公楼仪器用接地,是不是犯了书上说的同一系统不允许采用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错误? 3,本厂用电是不系统混乱,是不是变成了双系统了,TN-C和TT

楼主:
希望大家能给于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来学习了

楼主(2011-09-04):
知道的就说说吧

网友B:
正常做法是你的办公楼的进线零(PEN)线利用办公楼的地线作重复接地,然后从重复接地之处分开两条线分别作零(N)线和地(PE)线,这样构成TN—C—S系统。

如果确实不行(仪器厂家坚持不允许这样做),那只能两种系统混合使用,但TT系统必须在进户处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做总开关作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