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我这里有一套实验装置,其中主站CPU是S7300的(315-2 DP),从站是通过EM277与一个S7-200进行连接的,小弟对EM277不是很懂,原来只听过ET 200系列作为从站的。这个通过EM277与S7-200连接的算不算智能从站啊?还有,如果我只想用S7-200的I/O点,是不是可以不用在S7-200里面编写程序,只需要组态网络就行了?

网友A:
不行,还得写通讯程序。。

网友B:
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向大家推出优秀集成方案:

1.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大量且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高达40%。

4.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FameView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

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
本人有很多行业的S7200PLC的解决方案,需要交流的加我 M我 867840969@qq.COM 13655181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