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真空泵的安装、维护、保养以及故障排除方法

一、真空泵的安装
1、安装装准备工作
(1)检查真空泵和电机,确知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没有损伤。
(2)检查工具和起重机械,并检查机器的基础。
2、真空泵安装顺序
(1)整套真空泵运抵现场时,都已装好电机;找平底座时,可不必卸下真空泵和电机。
(2)按装真空泵的基础平面应用平找平,待基础泥凝固后将真空泵按装在基础上,并用平仪检查平情况,如不平,应用垫铁调正,直到平为止,然后通过灌浆孔由混凝土浇灌底座和地脚螺栓孔眼。
(3)泥干固后,检查底座和地脚螺栓是否松动,合适后拧紧地脚螺栓的螺母,最后再检查一下整台机组的平度,稍有不平时,可用斜铁找平。

(4)真空泵的吸入管路和吐出管路应有各自的支架,不允许管路重量直接由真空泵承受。
(5)真空泵轴与电机旋转方向应一致,否则,以三相异步电动机为动力时,只要把三根引线中任意两根对换位置连接即可。
(6)真空泵的按装位置高于液面(真空泵的吸程允许范围内)时,应在吸入管路端部装上底阀,并在排管路上设置灌液孔或阀门,供启动前灌液之用。真空泵的按装位置低于液面时,在吸入管路装上控制阀门。
(7)真空泵的按装高度必须根据汽蚀余量NPSHr的要求,避免发生汽蚀。
3、真空泵拆卸
 (1)拧下悬架体上的放油螺塞,放净润滑油,移开电机。
 (2)松开真空泵体和轴承体的连接螺栓,将叶轮、轴封体、轴承体与真空泵体分离。
 (3)松开叶轮螺母,取出叶轮和平件键。
 (4)取出轴封体和密封部分,将机械密封的静环取出,填料密封的卸下填料盖取出填料即可。
 (5)从轴上取下机械密封的转动部分和轴套,填料密封的取下轴套即可。
 (6)拆下轴承体的支架及联轴器。
 (7)拆下轴承压盖、甩橡胶圈、真空泵轴及轴承。
4、真空泵装配
4.1、真空泵的装配顺序基本上可以按照拆卸顺序反向进行。在按装机械密封时应注意几点:
(1)橡胶O型圈是否有损伤、溶胀现象,如有则必须更换。

(2)动、静环表面保持绝对清洁并涂少量机油。
4.2、填料密封按装时应注意:
(1)轴套外圆跳动不大于0.05mm。
(2)填料截取后,搭口成45,并且在按装前根据轴、的尺寸,将填料放在特制的模具中顶压整形。
(3)填料放入填料腔内,每圈填料的搭接处错开,在开车前需将填料压盖松开,转动后逐渐压紧。
二、真空泵维护与保养
(1)检查真空泵及管路及结合处有无松动现象。用手转动真空泵,试看真空泵是否灵活。
(2)向轴承体内加入轴承润滑机油,观察油位应在油标的中心线处,润滑油应及时更换或补充。
(3)拧下真空泵体的引螺塞,灌注引(或引浆)。
(4)关好出管路的闸阀和出口压力表及进口真空表。
(5)点动电机,试看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6)开动电机,当真空泵正常运转后,打开出口压力表和进口真空真空泵,视其显示出适当压力后,逐渐打开闸阀,同时检查电机负荷情况。
(7)尽量控制真空泵的流量和扬程在标牌上注明的范围内,以保证真空泵在最高效率点运转,才能获得最大的节能效果。
(8)真空泵在运行过程中,轴承温度不能超过环境温度35C,最高温度不得超过80C 。
(9)如发现真空泵有异常声音应立即停车检查原因。
(10)真空泵要停止使用时,先关闭闸阀、压力表,然后停止电机。
(11)真空泵在工作第一个月内,经100小时更换润滑油,以后每个500小时,换油一次。
(12)经常调整填料压盖,保证填料室内的滴漏情况正常(以成滴漏出为宜)。
(13)定期检查轴套的磨损情况,磨损较大后应及时更换。
(14)真空泵在寒冬季节使用时,停车后,需将真空泵体下部放螺塞拧开将介质放净。防止冻裂。
(15)真空泵长期停用,需将真空泵全部拆开,擦干分,将转动部位及结合处涂以油脂装好,妥善保存。
三、真空泵可能发生的故障及解决办法
故障、原因、解决方法:
真空泵抽不出液体
1、没有灌注液体?
1、重新灌真空泵
2、吸入管、出管或真空泵的流道堵塞?
2、消除杂物
3、吸入管或真空泵内没有排净气体?
3、检修吸入管路并排净气体
4、吸上高度超过允许范围?
4、按允许吸上高度重新按装真空泵
5、压出管路太细,管路损失太大?
5、换适合的压出管路
6、使用扬程超过了设计扬程?
6、重新选真空泵
7、输送热的、挥发性的介质?
7、降低吸程或采用倒灌按装
8、转向反了?
8、纠正转向

真空泵的流量不够
1、底阀太小?
1、换合适的真空泵用底阀
2、吸入管浸泡的深度不够,有空气吸入真空泵内?
2、增加吸入管的浸入深度
3、吸入管路太细或杂物堵塞?
3、换合适管路,清除杂物
4、叶轮严重磨损或严重腐蚀?
4、换新叶轮
5、密封环严重磨损或腐蚀?
5、换新密封环
6、半开式叶轮与真空泵盖间隙太大?
6、减小间隙
7、转速降低太多?
7、检查电流,恢复转速

真空泵的扬程不够
1、叶轮腐蚀严重?
1、换新叶轮
2、真空泵的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
2、换符合设计要求的真空泵
3、转速不足?
3、检查电流,恢复转速
4、半开式叶轮与真空泵盖间隙太大?
4、减小间隙

真空泵震动严重
1、真空泵与电机轴不同心?
1、调正,对准真空泵与电机轴心
2、真空泵轴弯曲?
2、拆下校直或换新的
3、叶轮不平衡?
3、拆下找平衡

真空泵轴承过热
1、润滑油(脂)没有或不够?
1、加润滑油(脂)至要求标准
2、真空泵与电机轴不同心?
2、调正,对准真空泵与电机轴心
3、轴承损坏?
3、换新真空泵用轴承

机械密封泄漏严重
1、弹簧压力不足?
1、重新调整弹簧压缩量或换弹簧
2、动换或静环端面腐蚀、磨损或刮伤?
2、修复或更换坏的动环静环
3、固定螺钉松动,使弹簧失去作用?
3、紧固螺钉或重新调整弹簧
4、动环密封圈装配斜卷或腐蚀变形?
4、重装或更换真空泵用动环密封圈
5、静环装配歪斜?
5、重装真空泵用静环
6、轴套加工精度和光洁度不够,影响了动环的轴向移动?
6、换加工精度合格的轴套
7、杂质、异物或介质结晶影响了动环的轴向移动或支撑在动、静环的端面之间?
7、消除杂质、异物和结晶,彻底清洗密封元件

填料密封泄漏严重
1、填料压的太松?
1、上紧填料压盖至适当程度
2、填料装置不好?
2、调整填料搭口,使之错开一定角度不在一个方向
3、填料大小不一或磨损严重?
3、更换统一型号的填料
4、填料质量差密封性不好?
4、更换符合要求的石棉填料
5、轴套磨损太多?
5、更换轴套

真空泵用电机过热
1、使用范围(流量、扬程)超过真空泵的设计要求?
1、按系列型谱选合适的电机
2、介质比重超过真空泵的配置电机?
2、配置合适的真空泵用电机
3、填料压盖压的太紧或机械密封弹簧调的太紧?
3、重新调整压盖或机械密封的弹簧压缩量
4、真空泵装配质量差,有摩擦处或电机与真空泵轴不同心?
4、检查装配质量,排除装配故障
文章出处:http://www.bf34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