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 ST401联机黑屏

楼主(2011-06-28):
FACE ST401开机时背光亮,与PLC联不上时没问题,一但通讯上了背光就熄灭,按触摸屏有声音无动作!PLC是CP1H-XA40DT-D

网友A:
使用人机的缺省的参数连plc试试?

楼主:
原本是默认参数,改了默认参数也不行!只要一通讯上背光就熄灭!

网友B:
系统控制区被占用了吧;

网友C:
如果GP设置里系统区起始地址为D0,那么检查PLC程序里D0-D19有没有被占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我回去在查看一下系统控制区!

网友C:
不知是否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