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三菱的手册及教材上都说:带加减速功能脉冲输出指令(plsr),按S1指定的最高频率分10级加速,达到s2所指定的输出脉冲数后分10级减速。
  我想问的是:达到指定的输出脉冲后再开始减速,这样怎么能够实现定位咧?
  请教一下论坛的前辈们,谢谢!

网友A:
区分脉冲数与脉冲频率;脉冲频率的改变仅仅是改变电机的运行速度与扭矩!
而脉冲数是用来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分脉冲数与脉冲频率;脉冲频率的改变仅仅是改变电机的运行速度与扭矩!
而脉冲数是用来定位的!
既然脉冲数是用来定位的,那到达设定的脉冲数后再开始减速还能定位吗?

网友A:
总脉冲数到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脉冲数到达了吗?
您好,S2中设定值就是总脉冲数呀。您可以看看手册中的叙述,我的理解应该是系统程序自动计算出需提前减速的点,然后分10级减速,到达S2中设定的脉冲数后停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PLSR
三菱公司为用户写好的高速脉冲写的子程序,只要按要求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A:
对!就是你这样理解的!你看的是中文翻译过来的手册吧,FX系列中文手册有不少让人发生歧异的地方!你可以实际做下,PLSR+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案我做过,当时用触摸屏监控过实际的脉冲量!其实手册的那里有句话也能发现前面有点歧异,当S2设定脉冲输出完成后,执行完成标志转为ON状态!

楼主:
呵呵,手册上错了书上就跟着错,这些作者都是TMD一群猪喽,害死人!
脉冲输出完成后m8029置1,没错啊?

网友C:
8029来捕捉完成指令经常不行,我最后都只能用比较指令

网友D:
M8029应靠近所用指令,它只会输出一个脉冲,也可以用M8147下降沿!

楼主:
呵呵,8029用来换步好像还可以,但我试过用来解锁好像不行,当时也是只好用8147、8148.还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D:
解锁?什么意思?RST **?

网友E:
定位是靠脉冲数来的,而不是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什么意思?RST **?
比如说用中间继电器将指令执行条件锁住,指令执行完成后用8029解锁。我曾试过,8029解不了锁。。。

网友C: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最好用比较指令

网友D:
用M8029解锁应该没有问题的,问题是M8029只是一个脉冲,如果你要RST的元件,SET的条件还成立,M8029就没用了。解锁一个周期后又锁上了!不信你可以做个计数器(C)看是不是导通了两次!

网友D:
还有一种情况是M8029是脉冲完成的标志,如果脉冲没有发完,M8029是不会导通一个周期的。用到DRVI DRVA PLSY PLSR 这些指令时,导通这些指令的条件最好是用M8029复位,不要用X或很多条件,这样就不会发生程序偶尔会走到这走不下去的情况,因为X点可能有什么原因断开了一个周期,M8029因为脉冲没有发完不会导通,重新启动这些指令是需要M8147OFF一个周期以上才可以再次使用这些指令的!整个程序一下子就挂到这!又找不到原因!

楼主:
哎,设计这个论坛的人是不是吃屎长大的呀?以后懒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