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触摸屏

楼主(2011-06-28):
大家好,
        我想做一台仪器, 通过单片机控制温度, 然后想用触摸屏代替原来的键盘, 尺寸大约20厘米方形, 大家有谁知道该买什么品牌的吗?大约要多少钱?

网友A:
可以选个能直接和温控器连接的触摸屏,直接控制也行

网友B:
这要看你选的价位

网友C:
用这一款都不错的啦,广州微嵌的,提供单片机源代码!!!

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info.asp?keyno=180

网友D:
该产品采用高质量TFT液晶显示器,显示262144真彩,让您的视界更精彩。

采用五线高精度电阻式触摸板,保证了精确的触控精度,表面硬度高,触控寿命长,满足不同用户的工业环境需求。

产品均使用技术领先的LED背光模组,色域更广,更安全,更环保,使用寿命更长。让用户买得放心,用得省心。

内置32位 RISC CPU,可以实行高速运算,使操作更为快捷。

◎ 产品参数

型号:
SA-10A,SA-10B

显示区大小:
10.4″(长: 宽=4:3)

分辨率:
640×480/800×600

亮度:
500cd/㎡

颜色:
262,144色

对比度:
300: 1

外型尺寸:
292×220×54(mm)

安装开孔尺寸:
284×212(mm)

处理器:
32位RISC CPU

内存配方
YES

背光灯寿命:
50,000小时

触摸板:
5线高精度触摸板

通信串口:
USB(PC)、RS232、RS422、RS485

供电电源:
DC24V(±15%)

用户内存:
12M

功耗:
8W

CE认证:
符合EN50022和EN50024标准

FCC兼容性:
符合FCC,Class A

耐压测试:
1000VAC,1分钟

面板防护等级:
IP65(前面板)

工作环境温度:
0~55℃

工作环境湿度:
10~90%RH

外壳材料:
工程塑料ABS+PC

重量:
约2.2KG

组态软件:
SamDraw3.2

可连接PLC:
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松下、富士、台达、艾默生、海为、永宏、丰炜、德维森、凯迪恩、AB、LG等

网友E:
要是自己用的话,可以在站里买一个二手的也成
性价比会高些。

网友F:
根据需要,如费用低可用国产的

网友G:
好多供应商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