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简介

◎滚珠丝杠是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或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回转运动的理想的产品。   ◎滚珠丝杠由螺杆、螺母和滚珠组成。它的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这是滚珠螺丝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这项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将轴承从滑动动作变成滚动动作。由于具有很小的摩擦阻力,滚珠丝杠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设备和精密仪器。   ◎滚珠丝杠是工具机和精密机械上最常使用的传动元件,其主要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线性运动,或将扭矩转换成轴向反覆作用力,同时兼具高精度、可逆性和高效率的特点   。

类型
  常用的循环方式有两种:外循环和内循环。滚珠在循环过程中有时与丝杠脱离接触的称为外循环;始终与丝杠保持接触的称为内循环。滚珠每一个循环闭路称为列,每个滚珠循环闭路内所含导程数称为圈数。内循环滚珠丝杠副的每个螺母有2列、3列、4列、5列等几种,每列只有一圈;外循环每列有1.5圈、2.5圈和3.5圈等几种。   1) 外循环:外循环是滚珠在循环过程结束后通过螺母外表面的螺旋槽或插管返回丝杠螺母间重新进入循环。如图2-3所示,外循环滚珠丝杠螺母副按滚珠循环时的返回方式主要有端盖式、插管式和螺旋槽式。 图2-3 常用外循环方式(a)端盖式;(b)插管式;(c)螺旋槽式如图2-3(a)所示是端盖式,在螺母上加工一纵向孔,作为滚珠的回程通道,螺母两端的盖板上开有滚珠的回程口,滚珠由此进入回程管,形成循环。如图2-3(b)所示为插管式,它用弯管作为返回管道,这种结构工艺性好,但是由于管道突出螺母体外,径向尺寸较大。如图2-3(c)所示为螺旋槽式,它是在螺母外圆上铣出螺旋槽,槽的两端钻出通孔并与螺纹滚道相切,形成返回通道,这种结构比插管式结构径向尺寸小,但制造较复杂。外循环滚珠丝杠外循环结构和制造工艺简单,使用广泛。其缺点是滚道接缝处很难做得平滑,影响滚珠滚道的平稳性。   2) 内循环:如图2-4所示为内循环滚珠丝杠。内循环均采用反向器实现滚珠循环,反向器有两种类型。如图2-4(a)所示为圆柱凸键反向器,它的圆柱部分嵌入螺母内,端部开有反向槽2。反向槽靠圆柱外圆面及其上端的圆键1定位,以保证对准螺纹滚道方向。如图2-4(b)所示为扁圆镶块反向器,反向器为一般圆头平键镶块,镶块嵌入螺母的切槽中,其端部开有反向槽3,用镶块的外轮廓定位。两种反向器比较,后者尺寸较小,从而减小了螺母的径向尺寸及缩短了轴向尺寸。但这种反向器的外轮廓和螺母上的切槽尺寸精度要求较高。 图为端盖式循环,仅供参考。

特点
  1、与滑动丝杠副相比驱动力矩为1/3   由于滚珠丝杠副的丝杠轴与丝杠螺母之间有很多滚珠在做滚动运动,所以能得到较高的运动效率。与过去的滑动丝杠副相比驱动力矩达到1/3以下,即达到同样运动结果所需的动力为使用滚动丝杠副的1/3。在省电方面很有帮助。   2、高精度的保证   滚珠丝杠副是用日本制造的世界最高水平的机械设备连贯生产出来的,特别是在研削、组装、检查各工序的工厂环境方面,对温度、湿度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由于完善的品质管理体制使精度得以充分保证。   3、微进给可能   滚珠丝杠副由于是利用滚珠运动,所以启动力矩极小,不会出现滑动运动那样的爬行现象,能保证实现精确的微进给。   4、无侧隙、刚性高   滚珠丝杠副可以加予压,由于予压力可使轴向间隙达到负值,进而得到较高的刚性(滚珠丝杠内通过给滚珠加予压力,在实际用于机械装置等时,由于滚珠的斥力可使丝母部的刚性增强)。   5、高速进给可能   滚珠丝杠由于运动效率高、发热小、所以可实现高速进给(运动)。   ◎精度公差:P5 .P7 --

世界主要滚珠丝杠生产制造商
  国内的广东诺和滚珠丝杠,西班牙柯尔特(KORTA),德国博士·力士乐(BOSCH-REXROTH)滚珠丝杠,德国布里斯(BLIS)滚珠丝杠,德国A·曼内斯曼(A·MANNESMANN)滚珠丝杠,日本NSK滚珠丝杠、日本THK滚珠丝杠、日本黑田精工(KURODA)滚珠丝杠、,台湾上银HIWIN滚珠丝杠、台湾ABBA滚珠丝杠、台湾TGB滚珠丝杠、韩国SBC滚珠丝杠等

楼主:
我公司的滚珠丝杆目前正在举行优惠活动,转造C7级FSU2005-1000L只售618元,转造C7级FSU2505-1000L只售635元,转造C7级FSU3205-1000L只售686元(以上产品均是含运费不含税,不含尾端加工费)。以上报价提供贵公司参考,如需下单,需视本公司当时库存状况,再做调整,本次活动截止日期为2011年7月31号。如果您对产品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楼主:
一线品质,二线价格

网友A:
你们的东西是什么品牌的啊?

楼主:
我们是台湾的TGB,质量可靠

网友B(2012-06-24):
日本 平安 的CNC用的还是 日本的丝杠  台湾恩德做的好像是用台湾自己的丝杠   9米长大丝杠 直径应该有60MM的样子

网友C(2012-11-11):
呵~!我们公司是做数控磨床的,前段时间在广州雷研精密传动设备公司,订了十多套进口滚珠丝杆,质量和价格还算可以,有需要的可以网上找一下他们.

网友D:
外循环滚珠丝杠外循环结构和制造工艺简单,使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