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各位好:
         我现在想用一台10KW左右变频器来拖10台0.37KW和10台0.55KW电机,最远的一台电机距离变频器有50米,除了要加电抗器和电机保护器还需要注意哪些,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一拖多台电机
由于一台距离较远,做好变频器与电机共地,防止变频器烧坏;考虑是否需要制动电阻。

网友B:
变频器并联输出驱动,要注意的就是每台电机都有设置热过载继电器,并连锁变频器的故障保护回路,有一台变频器过载,要先停掉变频器,并将故障电机脱离,再重启运行。所以,每台电机都最好要加一个断路器,作为故障时断开系统用。

网友C:
变频器功能还能还要适当大点;
另外一般变频器是没有10KW的,11或15KW;

网友D:
10台0.37KW电机 和10台0.55KW电机   变频器用10KW的有点小,要用1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