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启动

楼主(2011-06-28):
各位好:
         55KW电机用变频启动需不需要加电抗器。谢谢。

网友A:
最好用电抗器,功率较大,可防止电流断续
好用电抗器,功率较大,可防止电流断续

网友B:
最好还是加个吧

网友C:
建议还是别省这部分投入,加上比较好!

网友D:
输入电抗器是变频器的外围设备,不要省略。有电抗器做“隔离”,可以减小变频器与电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干扰。

网友E:
加个比较好

网友F:
我还没弄明白是加进线交流电抗器,还是直流电抗器,郁闷。

网友D:
一般的加交流进线电抗,日系的或大功率德系的加直流电抗。加电抗肯定要比不加好,但是变频器总坏,还是要找原因的,未必是加电抗器的问题。

另外,直流电抗的体积和售价都要高于交流进线电抗。但效果直流电抗要更好一些。

网友G:
输入输出都加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抗器是变频器的外围设备,不要省略。有电抗器做“隔离”,可以减小变频器与电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干扰。
i
学习了呀!朋友!

网友I:
不加也可以,但是一般情况都加了

网友H:
我想请教下各位朋友!

直流电抗器,进线电抗器,出线电抗器。

这三种电抗器加在电路中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呀!谢谢!

网友J:
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