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我有一台焊接用的变频器前面没有加装滤波器器,经常出现变频器故障,但是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请问前增加滤波器的作用有哪些呢?谢谢

网友A:
首先,能说说这个变频器都发生哪些故障呢?然后分析一下这些故障可能的原因。最后再决定处理的方法。变频器有事,有可能与输入的电网滤波有关,也有可能无关。

网友B:
前面加滤波器主要就是减少外部电压的谐波,减少感染

网友C:
支持2楼的,主要是防止谐波干扰同一回路的其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