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所有章节:
1、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功能/位置(1.1)
2、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功能/位置(1.2)
3、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2.1)
4、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2.2)
5、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电线方向的使用(3.1)
6、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符号库的管理(4.1)
7、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类型库的管理(5.1)
8、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创建组件(6.1)
9、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创建组件(6.2)
10、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电线篇(7.1)
11、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端子篇(8.1)
12、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电缆篇(9.1)
13、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的特殊处理(10.1)
14、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数据库列表的特殊处理(11.1)

在SEE Electrical这款专业的电气设计软件中电线是具有电气逻辑属性的,其属性包括电线大小、颜色、编号、类型等,而不再是以普通的直线出现。电线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更改电线网络间的电线方向,以便更改组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自动生成电线编号或根据电线方向自动旋转符号等等。下面我将分别介绍几个功能特点。
一、 电线方向
关于电线方向的使用方法,我们已经在相关章节中谈到。这里就不在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之前的文章。
二、 创建电线时询问电线尺寸
打开“电路图属性”,切换到“电线”选项卡,勾选“在创建电线时询问电线尺寸”。这样的话你在绘制电线时,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你就可以选择所需要的电线(包含大小、颜色)。

当然,软件默认下只列出几种常用的图层,对于有些用户可能不使用,那么如何做更改呢?我们可以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Templates文件夹中找到一个叫“Wires.mdb”的文件,你可以打开此文件进行更改(必须使用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打开,更改简单)。
三、 电线的信号处理
这是本章节的重点。 很早之前我们讲过,如果你只是想给电线分配一个线号而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的话,那么使用电线编号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对项目中的电线编号想要有个规划的话,比如不同功能组具有不同的编号方式,您就需要使用电线的信号处理。
打开“电路图属性”,切换到“电线”选项卡,勾选“电线的信号处理”。打开“信号设置”对话框。

在这个对话框中,您可以设置所需的属性,比如格式可以选用P#,开始编号为101,步长值为2。(其中,格式化值所代表的意思您可以在“信号设置”对话框左下角找到)
信号设置好之后,您可以在Electrical栏中发现“信号”命令不再是灰色的,而是可以选择的。

选择所需要的信号类型,绘制电线。
绘制完之后,进行信号编号。选择菜单“功能”“电线”“编号”“生成”,打开“信号编号”对话框。
生成线号以后,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您可以看出,线号具有不同的编号规则。双击电线,打开“电线属性”,您可以看到“信号”和“电位”两个类型。“信号”即“信号类型”,“电位”即“信号编号”,此种显示方式是根据电位来定的,即相同电位其信号编号相同。

四、 电线锁定
如果电线不想编号或者编号之后不想再更改,您可以将此电线锁定。 双击电线,勾选“锁定的电线”。当然您还可以到“数据库列表”中的“电线编辑器”中统一更改。
命令栏中有两个命令也是跟电线锁定有关的。
LockWire 即锁定电线中所有电线属性
UnLockWire 即解锁项目中所有电线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