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电磁阀?

楼主(2011-06-28):
知道线圈是AC24V,常断2通型,接口1/4,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选电磁阀?请帮忙。

网友A:
AC24V?这个好像比较少哦,DC24V是很常用的

网友B:
有二位五通,三位二通~~~~等等,看你需要那种工作方式的,然后再选电磁阀的型号。

网友C:
品牌、动作频率、线圈功率、安装方式、寿命要求、流体形式、工作温度及其他特殊要求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慷慨相助了。
唉,我这也是没办法啊。。。。

网友E:
自己了解一下也好啊,做控制系统对控制对象不了解也是一件麻烦的事!
电磁阀种类很多,用于气动部分的比较多,可以参考4楼的意见选择你需要的种类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