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请问下什么是零钳位~   最近在弄台伺服电机~~   台达的伺服 一上电电机就慢慢转动    用的是速度模式
接线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请高手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A:
零钳位简单点说就是电机在OV时的驱动器的一些状态。上电就转,应该是伺服的线有问题。因为你给的是速度控制模式,就是说,其实上电了,没给使能信号,电机应该不转,但是很不巧,线有问题了,并且有V+/V-脚上了电压,于是电机就走了。好好查一下线,

网友B:
零嵌位 意思就是你可以设定任意一个速度作为电机转动i的起步速度,假如你设定的嵌位速度是20转/分,这样要是你给定速度低于20 电机就处于嵌位静止状态,例如你给的是18 他就不转,给定的速度大于等于20 电机才起步。。。。不知这样说你是否明白。上电就转估计你用的是内部得电使能方式,假如你用的模拟量速度模式,那你可以调节一下零飘参数(具体哪个参数 要看说明书咯) 要是用的内部速度模式 上电电机转动可能性只有是外面速度选择信号触点接通了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