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1-06-28):
主人干石材,由于工作起来工人的手湿,所以用闸刀作为水泵的开关不安全,我想给水泵开关改下,用个接触器加个按钮开关,请问怎么接线啊。

开关手头上有个,接触器手头有个380V的。水泵是单相的,能用这个380V的接触器吗?
要是用220V的怎么接线 ,我搞不懂。求好心人最好给我画个图,加解说。
谢谢大家了。

谢谢。

图片已经在2011年6月30日15:55修改了。

楼主:
接上楼
二楼我问下大家辅助触头是怎么用的?
  NC   和NO  的具体含义?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安全电压。

网友B:
找一个电工给你接一下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在网上搜一下电机正转自锁启动电路图。照图接就可以了

网友C:
你那有380电源吗,有的话接触器控制线就用380,主电路用220,简单的自锁就可以了,找个电工几分钟就办了

网友D:
楼上的确定了它的按钮的常开常闭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样的

楼主:
你好,配电箱里有380电源

楼主:
这个图我能看懂,但是接触器那线怎么接呢。

楼主:
什么是安全电压,36伏以下的吗?

楼主:
123那不是3根进线吗?我接哪两个呢?

楼主:
接触器上那个13和14是什么?
我知道A1和A2是控制线圈,对吧?

网友G:
1, 3 ,5是线路的进线,2,4,6,是电路的出线端,这个1对2,3对4,5对6 是常开触点,由于你的电机是单相的所以主电路直接三个接头的任意两个就行了,A1和A2是控制线圈的接线端。

网友H:
请楼主看清楚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哦,不能接错了,不然接触器线圈会烧了呢
远观楼主图片的接触器线圈电压好象不是380V,所以还请你确认一下

网友G:
恩 貌似线圈电压是46V。。。。楼主保重啊

网友I:
新手入门时确实需要人现场指点一下,相信你很快就会学好的。

网友J:
建议使用安全电压中继来控制~!

网友K:
在接触器上引一根火线,在零排上取零就好了

网友L:
就差水谁离得近给你接一下完事。

网友M:
建议楼主找个电工接一下吧,安全省事

网友N:
你的问题可行,因为三相跟单相的接触器线圈都是220V控制的,线圈得电吸合才使接触器上端常开触头得电的.按照8楼的接线图接,不过你的交流接触器的常开触头进火,零线;出火,零线.再到负载就好了.

楼主:
对,那个图片是我从网上搜的。
我的是380V的

楼主:
我的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

楼主:
我这里不好找电工。没办法,自己学吧。有这么多老前辈在这里我想问题不大。

楼主:
这些我是知道,那个13和14怎么接线呢。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图片是从网上先找的

网友D:
13,14接8楼那个图纸上的那个自锁点的开关。

楼主:
我的线圈是380V的,现在街上了,一通电自动就吸住了。关闭按钮成了点动关的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
是不是用220V的线圈控制380V的电机可以,   相反就不行啊。。。

网友O:
这个图里的QF是你的空开,KM是你的交流接触器,SB1,SB2是你两个按钮(一个是接常开触点,一个是接常闭触点,常闭触点的那个作停止按钮)。KM上的13,14号就是你那个交流接触器上的两个13,14号端子。

网友D:
你先测一下那两个开关是常开的,那个是常闭的,然后再看下,没接线之前,13,14是常开的还是常闭的。

楼主:
强人出现了。谢谢你了。

楼主:
是水泵的开关,不是电机。电机控制开关是46V的。

楼主:
问题现在找到了,就是我的接触器(德力西CJX2-1201)21是NC,22还是NC。所以一通电就会自动吸住。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的第一个接触器德力西的线圈380V的辅助触头只有21NC22NC.没有常开。所以不行。

现在更换了德力西的线圈是220V的辅助触头是NO的,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守得云开见月明!恭喜楼主踏出电工之路第一步!

楼主:
谢谢默默支持我的所有好朋友。
现在换下来的CJX2-1201   380V只有常闭点    这个接触器能做什么用呢?

网友D:
有互锁的,正反停电路等等很多地方都用得到这个的。

楼主:
没接线之前,21,22是是常闭的。

网友P:
强烈建议楼主用安全电压24V就行了220V变24V的50VA变压器就行,,不然同样的要出安全事故

楼主:
为什么要出事故啊?

楼主:
要在接触器的接线端加空气开关,加多少安的?是不是就是线圈的电流啊?

楼主:
接触器控制线接空气开关吗?多少A的合适啊?

网友Q:
你不加热继电器就没有保护了

网友I:
学习的精神很好,小问题慢慢摸索吧,

网友R:
原理图
你这个接触器无法做到接触器自锁的,除主触点外,其他的触点数字后面是1和2的为常闭触点用NC表示,3和4的为常开触点,用NO表示,要做到接触器自锁你需要选择辅助触点为3和4结尾的触点。
另外,NC是Normal Close的缩写,意为常规状态下闭合,简称常闭
NO为Normal Open的缩写,意为常规状态下开启,简称常开

网友R:
原理图
基本原理图如下:

网友S:
楼主 在你附近找个 物理好点的高中生帮不搞定

网友P:
d
如果380V的电压接在按键开关上,开关经常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开关的绝缘效果会变差,导至漏电,如果人一按开关,就会触电(开关表面对地的电压有时能达到220V,水是传电的哟),我厂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后来都改成24V的了

网友T:
建议使用安全电压24V,才能保障人员安全。NC是常闭,NO是常开。

网友U:
看了楼主求知识的精神所感动啊,这问题对一名普通电工是太容易的事情,呵呵要我们教会一个不懂电工的人去接线,是有难度。当然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会认真教导。
精神可嘉啊!但是改造可以,但还是建议你去看看一些电的基本常识啊,接起来用很容易,有些细节要注意,潮湿环境,出来问题得停电源采取检查,380V很很危险的,楼上很多同志建议采用24V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电这东西你懂,他就很老实的,你不懂,就是很恐怖的。呵呵。永远记住安全第一,生产第二。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继续问,俺们不会认为简单问题而瞧不起人的,不懂就问,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到懂的哦。呵呵,加油啊

楼主:
回复楼上的几位朋友们,这样接行不行啊?这个接触器不能退,不用的话就浪费了。注意就就OK。

网友V:
上图接法不安全!!!因为你的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所以按钮上的接线也是如此,如果按钮进水的话容易漏电!!!切忌!!!接触器不能退货的话,你再买个辅助触点装上就可以了,供应商应该会知道怎么安装的,问下就知道了。

楼主:
NO的辅助点?

网友W:
1201是个带常闭辅助点的接触器

网友X:
我劝你找电工吧,这基本的你就别乱搞了啊,会出事的……好多师傅都给你画图了你都不会真的别乱搞……胆大心细,记住

网友V:
你实际观察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2个常开,2个常闭,一共4个。

网友Y:
引用 楼主:
二楼我问下大家辅助触头是怎么用的?
   NC   和NO  的具体含义?
谢谢?

NC   和NO 常开和常闭呀

网友Z:
1201是带常闭点的,电路可以参考七楼;接触器要换成1210

网友AA:
NO(normal open)常开触点(断开的),NC(normal close)常闭触点(闭合的)。好像你的接触器上没有NO触点。

网友AB:
接触器换成CJX2 1210  其实正泰有专门的启动器买的

楼主:
我已经更换了220V线圈的。

楼主:
您好,这个只有NC 没有NO

网友AC:
楼主还是请个电工吧,安全用电,不可儿戏!

楼主:
已经接好。谢谢关注。

网友AD:
凑乎看吧

楼主:
谢谢,已经正常使用。

楼主(2012-08-22):
时隔一年多了,现在回头来看看当时的我。
真是很笨。

呵呵,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