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求教各位老师个问题,我们单位配电室的电容补偿柜的4个接触器爆了,2个77KVAR的电容器鼓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引起的电容柜的接触器爆了,而且还是挺厉害的跟地雷爆炸一样从接触器的中间位置向外爆的 。

网友A:
你们公司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之类的用电器多吗?如果比较多的话就不适合电容补偿容易谐振!

楼主:
我们单位的电感设备特别多, 风机、空调机组、污水泵 、制冷系统冷冻、冷却泵,我们这个电容柜就直接并联在1600KVA变压器后面,功率因数一直在0.9-0.93之间,不知道前天怎么的好好的就爆了 ,

楼主:
  请教下怎样就会产生谐振呢,我们单位变频器不是很多也就大概20台,左右。

网友B:
以前在变电所里待过,夏天到了,随着负荷的增加,电容器投入的很多,接触器温度会升高,要每天负荷高峰时,多测温度,达到六十多度时,就要想办法降温了,开空调,或打开风扇,吹风降温了,另外连接的熔断器,也经常要烧毁的,多多检查

网友C:
引起电容爆的原因有:
1.电容耐压不够,你可以测量下线路空载电压是多少,目前电容耐压有400V和450V的常见。
2.电容切换频繁,冲击大

网友D:
打酱油的

网友E:
如果使用的是专用电容接触器,爆炸的那个接触器有可能是放电线断了或者两次投入间隔时间太短。上一次投入后没有充分放点,到下一次投入时,对线路产生了放电,形成电弧短路所造成爆炸。

网友F:
用专用的电容接触器,还有低配房如果温度高的话,可以考虑加装空调降温。

网友G:
电容损坏,引起短路,烧坏接触器。
应该1、更换质量较好的电容器。、
2、注意改善电容的工作环境温度,注意通风。
3、在接触器前面安装快速熔断器。
4、加强巡回检查的力度,并配备手持红外式温度测试仪。

网友G:
对了,忘记了最好在接触器前面安装电抗器。

网友H:
支持7楼的建议,从自动控制器的保护回路查查,看看参数设置?电容器的电压等级也很关键,质量问题的话一般只会坏一个,两个,不会一下子那么多。

网友I:
电容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J:
谐振造成的。要考虑在电容补偿回路上加调谐电抗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的电容柜加没加电抗?

网友L:
1;选用450v的自愈式电力电容,配电室电压一般都会在390-410v,
2:注意降温,
3:加电抗器最有效,
4:夏季最好将投切时间加长以减少投切次数,
5:电容的指示灯要接在接触器下端(电力电容器的接线端)构成放电回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选用450v的自愈式电力电容,配电室电压一般都会在390-410v,
2:注意降温,
3:加电抗器最有效,
4:夏季最好将投切时间加长以减少投切次数,
5:电容的指示灯要接在接触器下端(电力电容器的接线端)构成放电回路。

网友N:
下雨了,打雷劈的。
防止变频器高次谐波,可以用电抗器。否则不可以用电抗器,那样就失去了电容器的作用了。

网友O:
你单位的问题是:1.电容短路
              2.热继电器过载短路
              3.接触器接线松动引起的打火,使其电容/接触器过热短路

网友P:
看看是否由于受潮所致

网友Q:
最可能是接触器主触头接线端接触不好,导致发热烧焦或打火引起短路。

网友R(2011-08-01):
学习学习再学习,最近发现新添了自动补偿柜,也不知道会不会让我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