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1、请教功能块的结构文本中如果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结果应该执行哪个?
例如:
      IF X<5 THEN
             Y := 1;
         ENDIF;
         IF X=0 THEN
            Y := 0;
         ENDIF;
当X=0时Y是等于0?还是等于1?
2、如果在结构文本中做除法计算,当除数=0时,结果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请教功能块的结构文本中如果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结果应该执行哪个?
例如:
       IF X<5 THEN
              Y := 1;
          ENDIF;
          IF X=0 THEN
             Y := 0;
          ENDIF;
当X=0时Y是等于0?还是等于1?
2、如果在结构文本中做除法计算,当除数=0时,结果是多少呢?

1、程序的执行依然遵照由上往下,自左往右的准则执行,因此,当X=0时,其首先满足了x<5,Y=1,然后,又满足了x=0,y=0,其最终结果为Y=0,Y的输出为一个脉冲信号,其脉冲宽度为Y=1 到Y=0之间程序的的扫描时间。

2、除数为0,则ER位为ON。

网友B:
楼上的说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请教功能块的结构文本中如果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结果应该执行哪个?
 例如:
        IF X<5 THEN
               Y := 1;
           ENDIF;
           IF X=0 THEN
              Y := 0;
           ENDIF;
 当X=0时Y是等于0?还是等于1?
 2、如果在结构文本中做除法计算,当除数=0时,结果是多少呢?

1、程序的执行依然遵照由上往下,自左往右的准则执行,因此,当X=0时,其首先满足了x<5,Y=1,然后,又满足了x=0,y=0,其最终结果为Y=0,Y的输出为一个脉冲信号,其脉冲宽度为Y=1 到Y=0之间程序的的扫描时间。

2、除数为0,则ER位为ON。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谢谢您的答复,还有一点想问:
1、像你所说当X=0时Y输出是一个脉冲信号。他的这个脉冲信号是由1-0以后一直为0,还是一直在1010101010的变化呢?
2、如果ER位为ON ,是不是输出=0?

网友A:
1、是否输出10101010……这样的串列取决于您的FB调用条件是否一直为TRUE。如果您仅仅一次,那么将只会体现到10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分析只能在于纸面的分析,因为如果您的Y是输出地址,那么它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时的结果为0,您是看不到1这种状况的。如果您的Y不是输出地址,那么您依然看不到这种状况,因为您的监控软件无法监测到如此小间隔的信号变化。

2、除数为0,对于大多数厂家的PLC来说,是一个严重错误,将导致PLC停机,而不是讨论PLC是否有输出的问题,当然,部分厂家的PLC有监控位,通过屏蔽ER位来保持PLC的运行,但是这种状况下输出是不确定的值。

网友C:
有没有关于结构文本语言的资料?我很好奇它是怎么跟输入输出联系上的!还有语法的运用,不太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否输出10101010……这样的串列取决于您的FB调用条件是否一直为TRUE。如果您仅仅一次,那么将只会体现到10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分析只能在于纸面的分析,因为如果您的Y是输出地址,那么它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时的结果为0,您是看不到1这种状况的。如果您的Y不是输出地址,那么您依然看不到这种状况,因为您的监控软件无法监测到如此小间隔的信号变化。

2、除数为0,对于大多数厂家的PLC来说,是一个严重错误,将导致PLC停机,而不是讨论PLC是否有输出的问题,当然,部分厂家的PLC有监控位,通过屏蔽ER位来保持PLC的运行,但是这种状况下输出是不确定的值。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谢谢您耐心的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好奇,以后我会注意您所说的问题,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