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一开始驱动有坏的,修好后驱动的静态电压正常都是负的4.8V左右。但是装机后上电显示正常,不过运行即报故障4短路。用排除法已确顶就是驱动版的问题。但是现在无从下手了。所以在此请问各位老师一些问题希望多多指点下谢谢
1 我单独给驱动板上520V的直流电让驱动板电源工作然后我不加模块能否开起来。目前我单独给驱动板上直流电接上主板,面板显示正常,按运行则提示变频器没有准备好
2 若这驱动板不接模块也能开起来,那请问他驱动的保护如何屏蔽?

网友A:
具体电路不清楚,驱动IC是什么型号的?不需为驱动板上520V电啊,开关电源和主板正常工作后,驱动电路即能正常工作。
切断逆变电路的供电,送入运行信号,检测哪路驱动输出信号异常,能查出故障所在,也可能是模块不良,如G、E端子内部漏电所致。再就是,驱动电源质量不佳,发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使驱动能力变差,IGBT不能良好导通,报出故障。
有些驱动IC本身无IGBT故障保护功能,则不接逆变模块,也能开起来。对IGBT的保护可能是检测输出电压来写成的。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AJ314驱动的,模块用的是欧派克的普通IGBT,我用别的机器上的驱动板换上去运行输出正常,已确认是那个驱动板问题。因为不会上传图片所以没法传图
六路驱动的电源是用三个隔离变压器给的,
现在我就想了解下这种板能否在给开关电源上电接上主控板,不加模块能否运行,我想测试驱动的波形,我怀疑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可以使开关电源工作,连接主控板,进行起/停操作,测试驱动电路的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开关电源工作,连接主控板,进行起/停操作,测试驱动电路的输出波形。
您好现在开关电源已经工作了,各路电压都正常,驱动的六路静态负压也正常,就是开不起来,运行即报故障4短路故障,现在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不加模块开起来,希望熟悉的老师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这就需要屏蔽OC报警了。论坛中有此帖子:如何解除OC报警(题目不太确定)?找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需要屏蔽OC报警了。论坛中有此帖子:如何解除OC报警(题目不太确定)?找一下看看吧。
您好咸工麻烦您了,一般PC929和316的保护我可以屏蔽,但是这个ACS550 90kw的机器驱动是用AJ314做的 我查不到AJ314的资料,而且他这个做的和别的不太一样,如果老师以前接触过还请百忙中抽点时间给指点一下,我都折腾了半个月了快,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这个的整流是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