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使用DDRVA来输出一段脉冲,用什么方式能在输出的同时任意改变输出频率?类似数控机床的加工百分比,能有几个档位就够了,查阅编程手册说是一定要走完一段之后才能改变它的最高频率,我是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改变它,比如改变PLC的运行频率,它会不会改变?当然前提是不能丢步!
请有经验的大哥指点下!

网友A:
FX1N 除了PLSV指令可以做到运行中改变频率可以响应外,其它指令都不行!

网友B:
DDRVA是不能实时更改的,更改了要到指令下一次执行时才生效

楼主:
用什么办法可以?定位模块什么的呢,永宏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永宏可以

楼主:
使用PLSV来做多动作的定位个人觉得很难~!用绝对值都搞了10天才弄好3000步

网友D:
那是因为你还对它不够了解!个人感觉你的程序现在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

楼主:
测试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能在运行中改变速度,比如砂轮磨损,切削能力下降了,如果还是固定的速度过去就会导致工件烧坏,还有就是电子手轮还好办法没接上;

网友E:
你说的手轮和运行中更改频率在台湾永宏PLC里面都可以很好的解决掉

网友F:
楼上 的要不直接给别人方案了,一直在说永宏的好,直接给出方案来验证了,不就好了吗?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A:
做这种项目,你第一步就走错了..! 选型错误!

楼主:
我看到一台台湾过来是磨床就是用的永宏fbs-24mct和一个fbs24ea一起用,关键是程序方面我只学过三菱的,而且还是自学的,要在另外去学永宏,估计等学会,黄花菜都凉了.....感觉用三菱的也能做出来,没想到这么难做.....

网友D:
你在哪啊?什么地方?我在7楼发的图片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么?

楼主:
你发的图片按理说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程序量比较大,应该绝对值和相对值一起使用了吧?我能否把需要在运行中变更的地方用状态继电器分离出来单独处理,还有就是加减速时间如何处理,希望大哥指点下!我在东莞大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