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局收电费

楼主(2011-06-29):
武汉工业用电,供电局收电费的时候,无功是怎么算的,

网友A:
供电局有一张电费详单的。

网友B:
每个地方的供电费都会有电费详单的
而且各地收费标准不一样

网友C:
看供电局发的电费单吧,写得很清楚的

楼主:
那为什么供电局给的单子就是一张电费多少钱,多少度电我都不知道。

网友D:
无功应当是无功电能表计量的;综合电能表(不知确切名称了)无功应当也是分开计量的。

网友E:
无功的话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的,以前在东莞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功率因数达到0.9以上的无功电度是有奖励,也就是负收费,供电所要给你减少有功电度的电费,而你的功率因数达不到的话将收取你的无功电费,不同的变压器容量要求的功率因数是不同的,如果你的配电房补偿柜完全正常的话,每个月可以节约很大的一部分电费的,如果你的补偿柜有问题的话,拿到电费单你可要仔细看清楚,有可能被罚了。
当然,普通的家用和一般的商用是没有这个收费项目的,只有自己有变压器的公司才有这个收费项目

网友F:
好像武汉工业用电很贵

网友G:
供电局收电费是按电表收费,电表都是有功的,没听过有什么无功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