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UHZ-58C磁性浮球液位计的电路分析

UHZ-58型磁性浮球液位计(以下简称液位计),用于工业过程中各种承压(或敞开)贮液设备(塔、缸、槽、球形容器和锅炉)的液体介质的液位检测,并能将液位信号转换为抗干扰特性优良的4~20mA电流信号输出,配合显示仪表或控制设备,能显示各种液体的液位高度及实现液位高低的自动控制。液位计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
液位计由法兰连接液体容器,将容器内液体等高引入主体管内。根据浮力原理和磁性耦合原理,磁性浮球组件液面高低浮沉,使主体管外壁贴覆的干簧管开关的接通位置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即检测电路随之产生电阻值的变化,再经R/V、V/I电路,将液位变化转化为4~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
液位计直接配带显示仪时,可就地直观地显示液位高度。
    液位计的信号传送电路如图1所示:
液位计需与外供DC24V稳压电源、信号回路等构成二线式4~20mA电流的串联通路,如输出4~20mA电流信号可接入变频器的4~20mA频率信号输入端,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转速。液位计内部电路可等效为一内阻极大的恒流源电路,其输出电流值近似为恒定值,不受外部信号电路内阻大小的影响。
1、液位计的电路原理
由浮球磁性开关(干簧管)、排电阻电路取出液位变化,将液位变化转化为电阻变化,再经后续V/I转换电路、恒流源电路,输出随液位变化而变化的4~20mA电流信号。
稳压集成电路LM317,与R14、电位器RP1、4.2V稳压管,组成输出电流为4mA、输出电压为4.2V的供电电源。其中IC1、R14、RP1组成恒流源电路,调整RP1可以整定输出电流值,输入电流=1.25V/270Ω+50Ω,约为4mA。RP1又称为信号下限整定电位器,使液位信号为零时,电路的输出电流值恰为4mA。此后随液位信号上升,形成4~20mA电流信号的输出。
4.2V供电电压,又经电位器RP2调整,得到VREF基准电压,输入加法器IC2-2的同相输入端10脚,调整RP2,使电路在最高液位信号输入下,输出电流恰好为20mA,RP2又称为信号上限整定电位器。
IC2内部的四组信号放大器,IC2-1、IC2-2构成R/V转换电路(也可认为是V/I转换电路),IC2-3、IC2-4电路构成V/I转换的恒流源电路。将液位检测的排电阻和干簧管电路等效为半可变电阻RP1,则可绘成如图6-13 所示的R/V、V/I转换恒流源电路。其中关键信号点(标注为a~h)可与上图2对照。
IC2-1、IC2-2构成的R/V和IC2-3、IC2-4构成的V/I电路结构完全相同,前者将RP1的电阻变化转化d点为线性电压信号输出,后者将d点输入的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输出。
IC2-1组成电压跟随器电路,可以显著提高输入阻抗,避免对输出电流信号进行分流,使控制精度降低,起到对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隔离作用。基准电压信号与电流采样信号经R1、R2相加后输入至加法放大器的IC2-2的输入端,在R1/R2=R3/R4的情况下,电路构成电压放大倍数为1的电压放大器,RS1两端电压是恒定的,因而流过RS1的电流是恒定的,与RP1的电阻变化无关。当液位变化引起RP1的电阻值由0~1k变化时,在e点形成线性电压信号输出,将RP1的电阻变化转化为同比例电压输出。也可以将IC2-2当作差分放大器来看,当e点为最低(0)液位信号时,放大器9、10脚电压值相等,输入差分信号为零,输出电压/电流信号为零;随着液位信号上升,RP1电阻增大,e、b点采样信号上升,IC2-2输入差分信号上升,输出电压/电流上升。输出电压正比于RP1的电阻变化。a、b点信号电压之差与RS1的比值,即流过RS1的电流值Io=(Va-Vb)/RS1。
IC2-3、IC2-4组成了V/I转换的恒流源电路,当R5/R6=R7/R8时,电路同样构成电压放大倍数为1的电压放大器,当e点为恒定值时,因R9、R10为固定电阻,晶体管输出电流为恒定电流,并不受信号回路的负载电阻RL的变化影响,电路具有恒流源输出特性。当随液位上升,引起e点电压上升时,f、i点之间的差分电压值同比例上升,流经RL、R9、R10的电流也同比例上升。e点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和R9、R10的取值,决定着输出恒定电流值的大小。

本例电路为V/I转换及恒流源的典型电路,属测绘电路,与大家共享。电路初看之下,易令人不解:电路中既有一个串联电压负反馈环节,却同时又有一个串联电流正反馈环节。如果不从加法器这一个电路特点出发,会陷入电路正反馈不能正常工作的“牛角尖中”。本人对此也纠结了好大一会儿,做出了以上(不知正确与否,或表述有欠确切)的试分析,愿诉诸同道,获得指正!

旷野之雪
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

网友A:
谢谢分享
劳动成果!

网友B(2012-04-01):
请教下高手们,这个液位计最终是将液位变化转化为4~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那么能不能把这个4~20mA转变成无线信号传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高手们,这个液位计最终是将液位变化转化为4~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那么能不能把这个4~20mA转变成无线信号传输呢?
不知有无这种成型的产品,应该有吧。从原理上说,将电源或电压转变为调制信号,即V/F或I/F转换,由载频发射出去。再经解调,取出调制信号,还原为电压或电流信号,即完成F/I或F/V转换。原理上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