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11-06-29):
请教下各位:我们有一个运动着的辊筒,里面是加热的,温控用的热电偶也装在里面.由于位置或是高温的原因吧,热电偶经常坏.我现在就想把热电偶移到外面来,测辊筒表面的温度.由于辊筒是运动着的,有什么样的热电偶是可以测运动物体温度的?我们的热电偶是PT100的.接在PLC上.我们精度要求不严,相差5度都可以.

网友A:
可以采用红外测温,国产的很便宜,适合你的使用。

楼主:
可以告知有哪些型号吗?

网友B:
滚筒表面光滑的话直接在外面装探头,滑动磨擦也能用好久。

楼主:
我用过滑动磨擦的,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热电偶就不可能是PT100,PT100是热电阻。
如果你用的温度传感器参与设备控制,红外测温是无法做到的。
更不可能把信号接入PLC。
最好是看到设备根据情况定做。

网友D:
用红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热电偶就不可能是PT100,PT100是热电阻。
如果你用的温度传感器参与设备控制,红外测温是无法做到的。
更不可能把信号接入PLC。
最好是看到设备根据情况定做。

测运动物体温度我告诉你个红外测温的探头——MODLIN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