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rowin求解

楼主(2011-06-29):
如何在microwin中实现VB(n-1)move到VB(n)中 n=n-1 他是一个变量 我不能给他赋值 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在microwin中实现VB(n-1)move到VB(n)中 n=n-1 他是一个变量 我不能给他赋值 求解

翻开您的S7-200系统手册至P33页,看看有关间接寻址的内容。

楼主:
我也想过用指针 这个问题也应该是用指针的吧
可是指针一开始要读一个指针的地址嘛不是 可是这里的n是不定值 他是变的。。我的n是200~299  我要做的是移位 把这一百个每个位都往下移一位。我想把我上面的做好在用循环的指令循环99次 不知道小弟理解的对不对 我刚开始学。。虚心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用指针 这个问题也应该是用指针的吧
可是指针一开始要读一个指针的地址嘛不是 可是这里的n是不定值 他是变的。。我的n是200~299  我要做的是移位 把这一百个每个位都往下移一位。我想把我上面的做好在用循环的指令循环99次 不知道小弟理解的对不对 我刚开始学。。虚心求教

200~299,其基地址均是针对于VB0……亦或是VW0~只是偏移不同而已……

楼主:
恩恩 我要做的就是vb200~vb299 如果要实现我上述所说的 应该具体怎么做呢?我只要偏移1位  比方说vb298 move vb 299  vb297 move v298....一直到...........vb200 move vb201之前我做了3个 就直接用move 可是因为只是3个嘛 所以不是很麻烦  可是现在100个显然不能用我之前那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 我要做的就是vb200~vb299 如果要实现我上述所说的 应该具体怎么做呢?我只要偏移1位  比方说vb298 move vb 299  vb297 move v298....一直到...........vb200 move vb201之前我做了3个 就直接用move 可是因为只是3个嘛 所以不是很麻烦  可是现在100个显然不能用我之前那方法

我请您仔细阅读贴出的关于间接寻址的图片,并对手册中的循环指令FOR多加关注。

一般我遵循不共享代码的原则,是为了让初学者去亲自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