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前段时间安装的三菱GX软件经过360卸载,现在三菱GX文件放在电脑D,E,F盘都不能安装,显示[《找不到文件D:\MYDOCU1\三菱PLC全系列编程软件(中文)\SETUP.EXE(或它的某一组件)。检查确定路径和文件名都不正确而且所需库能用》,这是为何原因?

网友A:
里面有个安装环境先选择安装环境

网友B:
这个必须安在系统盘上吧

网友C:
三菱软件不一定非要安装在系统盘,其它D、 E 、F 盘都可以安装。

楼主:
谢谢各位,以前文件放在D,E,F盘都可以安装,就是以前装好软件后用360卸载后就再也不能安装了,但是文件放在U盘可以安装。不知是否360卸载了D,F,E盘的什么东东?

网友D(2011-08-04):
楼主可以看看我发表的帖子:GX软件安装出错的解决方案。那里有和你类似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也有解决的工具。

网友E(2012-09-19):
楼主可以发一个安装包吗  我的扣扣522066863  谢谢

网友F:
谢谢各位,以前文件放在D,E,F盘都可以安装,就是以前装好软件后用360卸载后就再也不能安装了,但是文件放在U盘可以安装。不知是否360卸载了D,F,E盘的什么东东?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系统有问题的电脑安装会出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