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除了价位区别外,我只做一些开关量的程序国产的性能如何,我们这里有花了高价但买到的比一定是进口的,怎么区分,我们这里就一两家买的,我也想做个代理,怎么能做啊,三菱FX系列的

网友A:
找三菱正规的代理商买不会有假的
本地没有也可以找个靠近点的

楼主:
近的就北京了,太远

网友B:
到底怎么区别?没人回答,楼主白问了!

网友C:
被骗得多了就知道真假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被骗得多了就知道真假啦

网友E:
效果略有不同吧,欧姆龙就这样

网友F:
要想买进口的,就到正规的代理商那去购买
个人认为进口的质量相对好些,其它的都差不多

网友G:
呵呵;价格上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H:
国产三菱就是假的吗?
我用过欧姆龙的,基本上都是上海产的.

网友I:
普通开关量的,多得很,就是假的也没问题。

网友J:
外观印刷 里面的继电器
软件方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国产三菱就是假的吗?
我用过欧姆龙的,基本上都是上海产的.

------------------------------------------------
OMRON小型机、SIEMENS  S7-200现在正式都是国内生产的,你买新的不是国内产的,反而是走私了;
三菱的PLC目前还是日本产的,国产的都是假的;

楼主:
主要是花了进口的价钱买了国产的,现在我们这里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国产三菱就是假的吗?
我用过欧姆龙的,基本上都是上海产的.
三菱的PLC国内还没有生产

网友K(2011-08-08):
三菱的山寨的太多,开关量的还好,但速度快的话有时不稳定出现些遇想不到的情况,脉冲量的就不要讲了,在速度不变的情况下行货比山寨的要少400个脉冲,
 我个人为认可以从几点看:1,真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各有个散热片,山寨的只有右上角有
 2:RS422口里面,行货一般都渡金的,山寨则不是,3;里面电容外包的颜色也不一样,行货一般是棕褐色的,山寨浅绿,4,直接测试脉冲,相同的速度相同的距离下,脉冲多的是正品

网友K:
虽然说支持国产,但国产在这方面切实没什么优势,都只想的省成本,赚票子,结果动车追尾了,地铁老出事。。。可悲!!

网友G:
支持国产,但是不支持仿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