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DF-E系列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06-29):
台达VDF-E系列变频器有PLC编程功能 实用性较强。最近买了一个可是对于联机下载上载程序通讯却没有搞过,买了一个485的转口变频器上面的连接线却不知道怎么接。变频器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那位用过的朋友给指点下。

网友A:
这个接口说明书没有交代吗?太过分了。你可以直接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寻求帮助。485的接线端子是两个,问问其端子号是多少?

网友B:
上图就是E系列485通信的接线方式

楼主:
USB转COM1口的能用吗?是不是我的485有问题啊?
设置有没有错?还是无法通讯上。使用手册里面的步骤也按照说明做了就是无法通讯郁闷.
希望大家能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