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磁感应传感器的原理
·
  磁感应传感器其内部结构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干簧继电器,如图 3-2所示。它是一种触点传感器。它由两片具有高导磁率μ和低矫玩力 Hc 的合金簧片组成;并密封在一个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两个簧片之间保持一定的重叠和适当的间隙,末端镀金作为触点,管外焊接引线。当干簧管所处位置的磁场强度足够大,使触点弹簧片磁化后所产生的磁性吸引力克服起矫玩力时,两弹簧片互相吸引而使触点导通。当磁场减弱到一定程度,借助弹簧片本身的弹力使它释放。磁感应传感器体积小、惯性小、动作快是它的突出的优点。
磁感应传感器的典型应用
·
  一、转速检测
  如图 3-7 所示,为了检测转子的运动速度;可以使用传感器检测。假设该转子上有 40个磁性齿,那么传感器每检测到 40 个输入信号就表示转子转了一圈。也就是说,只要统计在一分钟内,传感器检测到多少个信号,就可以推算出转子的转速。假设一分钟内,传感器检测到 40000 个信号;那么,转子的转速为400000 / 40 = 1000 rps。其中,rps  表示每分钟的转速。
  二、位置控制装置
  如图 3-8 所示,为了知道气缸活塞的两个绝对位置(最内端和最外端),就可以用两个磁感应传感器来检测。在气缸活塞环上,包有一层“永久磁铁”。当活塞往外运动到最外端时,传感器A就发出信号(一般传感器上有指示灯);当活塞往内运动到最内端时,传感器B 就发出信号。这样就可以检测气缸活塞的位置。

网友A:
很好,楼主继续啊!

网友B:
像这种结构对于频率的接通断开操作能反应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