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拨码器怎么和PLC一起工作啊,第一次接触,求教此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太浪费PLC输入点了,不如加个文本;

网友B:
跟PLC的I/O点相接

网友C:
如果是数字拨码开关,确实有人一对一的接IO点的。

网友D:
我用过BCD编码的拨码开关,用4个输入口,最多从0到F。16位。然后在BCD开关的GND 端接PLC的COM。另外4根线,每个接一个输入IO。编程时,每根线按照一个开关处理。4个端口,分别代表8.4.2,1.全开为0,全接通时为8+4+2+1=16.为F。4个开关串联。一排为一个输入点,然后,接到一个M变量。每个M变量对应一个选择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