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现在有两台ABB DCS800 的直流调速器,故障现象是一台偶尔报欠压,一天报个一到两次不规律,复位后还能正常使用,另外一台也是偶尔报欠压后来换到另一个同型号的设备上运行也正常,不过就是偶尔报过流了不报欠压了,
我是第一次接触直流调速器,以前是修变频器的所以对直流调速器不是很熟悉,请问针对以上情况大致处理思路是什么?
我有一下几个疑问请老师指点
1 直流调速器的电压检测时检测那个电压?他的检测原理和变频器一样吗?他的电压检测电路在驱动板上还是在主控板上?
2 直流调速器能否不接电机通过修改参数让他运行?

楼主:
没有人给指点下么。自己顶顶希望看到的老师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ABB的直流调速器没有用过,不太清楚他的结构与功能。要是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我就可以帮你出主意了。

直流调速器的电压和电流检测都是在交流进线侧用互感器实现的。因为直流电压和电流与交流进线的电压和电流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有公式。所以,只检测交流侧即可。

关于耦报故障的问题,这个确实不好说。时有时无的故障是最讨厌的,抓不住就无法分析故障的原因呀。当然,耦报故障更多的原因是干扰问题。把现场的干扰处理好,再试试看吧。

网友B:
接触过ABB DCS400系列
这个你要熟悉使用手册 要经常打扫灰尘。特别是潮湿的环境 磁场模块很脆弱。报警问题要分析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用钳流表测下最大峰值电流是多少?电源电源是多少?有些报警可以设置忽略屏蔽掉的

网友C:
报欠压的话,两块有故障的话都会报,只能换板测试排除,报过流可能是参数的问题。有需要可联系广州董工  13902272318
十年ABB DCS400 DCS500 DCS600 DCS800 维修调试经验。

网友D(2011-09-20):
是呀,国内没有什么好的论坛,尤其是ABB DCS 800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