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FATEK FBS 14MA ERR灯闪烁 Y0常亮  请问是什么回事  赐教解决方法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

网友A:
连上电脑,程序有备份的话先清除了看一下;

网友B:
系统提示 应用程序超出本主机CPU功能
建议您联机检查程序是否有超出CPU允许范围的功能指令,或者更新CPU OS

您可以参考连接错误代码说明:
http://www.xmhanli.com/bbsshow.asp?id=2

网友C:
永宏技术支持QQ:2215178599

网友D(2011-09-14):
应用程序超出CPU功能

网友E:
y也可能ID号不对

网友F:
建议您联机检查程序是否有超出CPU允许范围的功能指令,或者更新CPU OS

网友G:
可能由于PLC的OS版本不支持程序中使用到的指令

网友H(2013-06-05):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师
FACON FB-40MA 的BTL 和ERR灯都亮是啥问题啊

网友I:
PLC的OS版本过低,可上官方网站www.fatek.com.cn下载最新版本OS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