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新手请教:plc只需将几个仪表的数据读取,然后再计算输出一个电压值去调节变频器,用模块Em235,西门子S7-200 cpu222 请问怎么连线,要用到plc哪些端口

网友A:
plc用模拟量读取几个仪表的数据?还是用通信读取?

楼主:
仪表数据通过em235输入,然后通过plc计算后由em235输出一个电压值去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
呵呵;
CPU222后面接EM235;
四个输入地址分别为AIW0  AIW2   AIW4  AIW6;
一个输出地址为:AQW0;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一点。

楼主:
plc的输入端是不是不用接线了,就靠数据线在em235和plc间传输,再由em235输出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仪表数据是模拟量的话,需要EM235的输入通道;

网友C:
通过S200扩展口与EM235连接,编制程序后即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