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推荐一款内置分割器功能的伺服驱动器_量大

楼主(2011-06-30):
如题,我司有数百台 打孔机 (把纸带打成成孔), 拖动纸带定位的机构: 下图中 圈起来的就是, 也叫分割器
类型有12:1, 和8:1. 12:1 就是分割器左边套皮带轮的转子转12圈, 分割器前方的针轮,带动纸带定位的,才转1圈
现想用 伺 服控制系统: 伺 服驱动器+伺服马达, 机器没有PLC ,是简单的数字电路来控制的,
不用另外加PCL , 想找一种内置分割 器的伺服驱动器来代替上图中的分割器, 请坛上的朋友推荐一款
或者是从你哪里买, 但要提供技术支持,预计 300台左右

网友A:
内置位置控制的驱动器,都比较贵的,可以推荐台达ASDA-A,内置位置控制的伺服驱动,可以使用普通IO控制位置,如有需要可以提供支持(改造、设计、编程、维护、标准件等),请注明具体方位,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价格可以商量. 因为公司量大, 如果成功的话,需要的就是数百套:
1.首先说明, 此设备本身无PLC , 因为运作简单, 就是1个打孔的机器. 所以只需要1套伺服驱动. 看上图:
打孔模装在主马达(AC220 3相) 带动的连杆上上下往复运动,完成打孔,后面的分割器
实现 12;1,或8;1 的分割同步把纸带向右拖动
要求: 打孔模具在抬起至至上冲程极限时, 伺服同步拖动纸带向右运动,
打孔模具在向下冲孔(至下限时),伺服不能拖动纸. 否则纸带就被伺服马达给拉断了
且: 伺 服本身能设定12:1, 8:1 分割.

网友B:
直接找台大,可以不用PLC,内置位置控制的伺服驱动,他还会跟你调好,上次跟你说你又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台大,可以不用PLC,内置位置控制的伺服驱动,他还会跟你调好,上次跟你说你又不信。
老大啊,在网上搜了几个台达伺服的代理商, 信息发过去了,没人理我啊,能否给个台达代理商的电话或联想方式,谢谢

网友C:
台达不理 找西门子 或 欧姆龙去,量大没有不做的理由

网友B:
你在东莞那个地方,我帮你问一下你这边最近的代理商,你要的那个功能一般的驱动器是没有的,台达也是去年才出来的。

楼主:
我在東莞塘廈,謝謝ywx163.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定位的功能,并且功能简单,三菱有一个FX1S-10MT的PLC,不到1000元,加上这个那实现楼主的功能 是很容易的,还很稳定。不用PLC,那要加一个脉冲发生器,要不用伺服的速度模式来做定位,不是很准,效果也不好。

网友E:
具有内部定位功能的伺服

网友B:
电话已发到你的gjs123,sjg2801的邮箱。

网友A:
有需要请直接发联系方式过来proper99007@126.com
我司在位于上海,在广州东莞市场有比较广的市场,可以协助你完成此次改造任务,我司在高速冲床/模具/传动/自动化机构/机器视觉方面,有丰富的设计经验。。。谢谢

网友F:
我公司iDrive智能伺服内置分割器功能,请和我联系 QQ 584628048
北京诺信泰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www.nortiontech.com

楼主:
伺服驱动都有内置电子凸轮(分割器)分能吧, 暂时已有台达的代理商与我联系了,谢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