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触点继电器

楼主(2011-06-30):
我想做个无触点继电器,一组开关通断点:24v电压,光耦 P521-1,请问我应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A:
你买个固态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先买两个固态继电器回去,一个研究,一个使用。

网友C:
买个固态继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D:
想自己做试验的话,原理上说,应当是控制信号控制晶体管的导通截止;
至于如何接线,可以先画一个图。

网友E:
强电还是弱电的,强电就用固态继电器,既能隔离也很安全,弱电且电流很小的话貌似有一款数字IC就有这个功能,另外电流要求比较大的话就用TWH8778

网友F:
小的大的都有,LA4252,里面有四组开关,经常用在家用功放的音频转换上面,接线,打开自己瞅瞅,简单,大的我见过400V80A的,买······自己做可能在可靠程度上会大打折扣,

网友G:
用固态继电器是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