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同一台电脑上,如何做三菱PLC与触摸屏的仿真。是用同品牌仿真软件,还是可用其它的。

如步科触摸屏行不行。如何用程序仿真,求大大们解答。如果有图,更好。

我邮箱:cpu_usb@126.com
大家一起学。

网友A:
目前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品牌:
三菱的GT与其GX Simulator。
欧姆龙的NS与其CX Simulator。
西门子的Winccflexible与其PLCSIM。
Proface的ProEX与三菱的GX Simulator,需要安装三菱的MX软件。

网友B:
三菱触摸屏仿真时可以设置是连接PLC还是和PLC的仿真软件一起用

网友C:
你的安装了它的软件才行

网友D:
仿真本身很多功能就有限制,你二个同时仿真,除了简单的功能,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