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所有章节:
1、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功能/位置(1.1)
2、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功能/位置(1.2)
3、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2.1)
4、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2.2)
5、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电线方向的使用(3.1)
6、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符号库的管理(4.1)
7、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类型库的管理(5.1)
8、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创建组件(6.1)
9、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创建组件(6.2)
10、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电线篇(7.1)
11、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端子篇(8.1)
12、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电缆篇(9.1)
13、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的特殊处理(10.1)
14、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数据库列表的特殊处理(11.1)

SEE Electrical软件中,电缆是以组件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电缆也是一个符号。
但却存在一个问题,因为电缆芯数的不确定,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把不同芯数的电缆符号都创建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多么繁琐的事。
SEE Electrical软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并且做了相应的设置,用户可以通过下面的方面掌握电缆的创建。
这里我以屏蔽电缆作为示例。
1) 关于电缆屏蔽,不管芯数的多少,其开始与结束部分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将电缆屏蔽分为下面的三部分。
我们绘制好这三部分,将其分别组成电缆后将其存放到符号库中,给予相应的名称为Shield-Start、Shield-Middle、Shield-End
2)打开电路图属性,切换至“电缆”选项卡,点击“电缆设置”,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填入要创建的电缆的名称,比如Shield;为开始符号、中间符号和结束符号选择对应的路径(符号库名称\文件夹名称\符号名称);赋予角度。
点击“关闭”,创建完成。
 3)之后您就可以点击工具条中的图标
创建电缆,选择对应的名称Shield。

4)在原理图中插入电缆。如果角度是0的话,就是从左到右插入,你包含了多少根电线就确定了你的芯数。

通过这种方式,电缆就创建完成了,您可以在组件属性中给此电缆添加属性,比如类型,颜色等等。

在项目中插入所有需要用到的电缆,我们就需要去统计电缆的信息,以方便给车间的相关人员做生产使用。
在“图形列表”中你可以找到“电缆列表”和“电缆线列表”。
当然,在图形报表中还可以生成“带图形的电缆平面图”,这样会更直观的看出电缆连接的情况,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