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06-30):
看起来又像变频器又像PLC,不知是什么作用,知道的麻烦告
知一下(包括作用或者其他一下相关信息),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LOGO!控制器,比PLC要简单些,通常是用逻辑块编程,有专门的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的,也可以用手动通过上面的按钮编程

楼主:
哦?那请问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编程资料啊,现在这个东西坏掉了,重新买一个新的代替也不懂得怎么编程啊。。。

网友A:
西门子自动化驱动网站上就有资料下载,有编程手册可以参考
如果这个没有坏的彻底,把以前老的中的程序读上来再下载到新的最好了

楼主:
嗯,好的,谢谢你,明天回去公司试试看!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List.aspx?Typeld=0&CatFirst=1
到这个网址去找

网友C:
西门子的LOGO!控制器,价格比较便宜,编程方便,在一些小型设备上很有优势。

网友D:
就I/O点有问题可以维修;

网友E:
西门子的LOGO!控制器,楼主这机器进口的吧

网友F:
西门子的逻辑功能模块

网友G:
我也见过当时也不会弄这个

网友H:
用LOGO上的按键就能编程

网友I:
西门子的LOGO机,用于简单的编程,挺好用的

楼主:
是啊,英国进口的光栅膜钝化机。

楼主:
好的,谢谢提供

楼主:
我这台机里,其实这个控制器的作用真的不是很明显,就很简单的点动按钮通电自锁而已,我改成用中间继电器保持通电状态了

网友J:
刚在网上找了一些LOGO!的资料。其实LOGO!还是一款很实用的机型。

网友K(2012-02-03):
西门子小型plc,logo,逻辑控制用,比较简单

网友L:
以前在客户厂里见到过,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也没问朋友。

网友M:
学习了,好像早起的PLC都是这种的

网友N:
西门子的控制器

网友O(2012-06-08):
前几天买了一个带编程电缆800多元,LOGO这东西带模拟量输入,做一些比较小的设备比用PLC适用。编程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