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与单片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大家好。。。我想请问VB与单片机通讯的问题。。。我可以用通讯调试助手与单片机通讯例如我发送FF。。8个灯全灭。。。FE。。一个灯亮。。。但是当我用VB写的时候就不行了。。VB我是这样写的
dim a as varinte
a=text1.text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output=chr("&H" & hex(a))
mscomm1.portopen = false
问题就是我输入255(FF),单片机里面是P0=SBUF ,想灯全灭的。。但是灯全亮了
输入254(FE)还是灯全亮。。。但是输入低于127(7F)的数据灯就正常。。。我想不明白哪里有问题。。。请教1.单片机串口通讯是以什么数制输入的呢。。。怎样可以在TEXT上面输入例如FF,FE那些十六进制数来控制灯得亮灭呢。。。希望能指教一下程序2.我看到有些书上写MSCOMM.OUTPUT输出数组,但是运行起来是报错 请问能串口输出数组吗。。。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从你的控制来看,你是控制一个P口,只需要8位数据,所以建议你用byte类型的变量。

网友C:
你联系我吧!我这里有现成的例子供你参考的!!QQ149034219 包括VB VC++ DELPHI和单片机通信的例子都有呢!!你联系我QQ

网友D:
如3楼,用byte
Dim sb() As Byte
 If Checkhex.Value Then
       ReDim sb(n - 1)
       For i = 0 To n - 1
           sb(i) = Val("&H" & Trim(Mid(TxtSASC.Text, i * 3 + 1, 3)))
       Next i
       MSComm1.Output = sb
   Else
       MSComm1.Output = Txtsend.Text
   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