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2501的 屏在传送一次程序后出现“       上位通讯(还有几个日文,应该是异常的意思)-(02:40:31)”

还有一个新屏第一次使用就出现         2way(还有几个日文,应该是异常的意思)-(51:00:00:101D)请各
出现这个提示,但是还能使用。上面那个问题就不能使用。

各位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上位通讯(还有几个日文,应该是异常的意思)-(02:40:31)

网友A:
屏体启动后找到设置的地方,把语言弄成中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01的 屏在传送一次程序后出现“       上位通讯(还有几个日文,应该是异常的意思)-(02:40:31)”

还有一个新屏第一次使用就出现         2way(还有几个日文,应该是异常的意思)-(51:00:00:101D)请各
出现这个提示,但是还能使用。上面那个问题就不能使用。

各位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way error:
在GP传输设置里“2way driver settings" 把使用"2way driver"前的对勾去掉,然后把GP程序重新传输一次即可(如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需把GP内存格式化一下,然后再重新传输一次程序)

网友C:
传输系统时设成英文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按你们说的操作试下。

网友B:
不知结果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结果如何啊?

还没有试呢。生产很忙啊!也不敢去动。有时间我会试的。谢谢版主关心!

楼主:
版主,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是软件设置问题。换了台电脑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