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手头有一台三菱A540的5.5kw的变频器,现在已经确定模块没有坏,上电显示正常,也能运行运行起来到达50HZ后看面板的输出电压是在0V慢慢升到360V左右,显示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可是输出就是一点电压都没有,而且也没有报警,测试驱动IC根本没有接收到脉冲。请遇到了类似故障的老师给指点下,这台机器一开始时报欠压。上电就抱是7800坏了换上就好了,但是运行起来后就没输出,因为没有1302H02的资料所以不好确定到底是哪里坏了,所以请熟悉的给指点下或者那位老师能告诉我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是主板坏了还是底板坏了,现在我就是怀疑1302H02可手头没有配件所以还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提点参考,驱动光耦的一次侧有一个共用供电电源,一般是由5V经稳流或稳压处理后,引入驱动光耦的输入侧电路。此电源故障后,脉冲信号的传输全部中断(表现为脉冲信号没有进入光耦输入侧),显示屏运行正常,但无输出。另外,MCU与驱动IC之间,有一数字IC电路,IC损坏,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由于对具体电路不熟,提点参考吧。

网友B:
我有两台三菱A540 -22K 的变频器,没维修过,可拆板,便宜处理
董工13902272318

楼主:
我用替代法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啊,应该如何检测主板啊大概是主板那里出了问题啊?网高手指点

网友A:
驱动IC和微控制器之间,可能还有一级受控驱动电路,如HC365等,查一下该级电路是否有输入无输出?

网友C:
用示波器能找到问题的。发我看看吧?
我修过多块这样的板子,发我研究一下吧。QQ:39615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