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端口接线

楼主(2011-07-01):
我PLC用的是224XP系列的,现在需要将输出口的高低电平状态送到输入口再读入,能直接连线吗?输出口的L端和输入口的M端要连接什么啊?还望各位大侠不吝指教啊!小女子感激不尽!谢谢了啊!

网友A:
数字输入是DC24V的;
输出你的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型?

网友B:
要求回读输出点,目的是确保输出,那就应该检测输出点的实际动作。
比如,是带动一个接触器,为了确认接触器动作,将其辅助触点接回到输入点。
纯粹是用在编程过程中的话,没有必要,浪费点数啊。

网友C:
可以将输出口的高低电平状态送到输入口再读入,但输入和输出要用同一个电源,而且M点要接在一起,并注意极性。虽然PLC内部是隔离的,但为保险起见还是用一个继电器隔离一下,这样电源可以无需一致,如输入为DC24,输出可以为AC12或24等。

楼主:
[我的PLC 是继电器输出的,每个输出都对应一个档位的具体数值,回读是为了将其转化为数值用于其它子程序的计算,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受用了啊!

网友D:
楼主还是个MM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PLC 是继电器输出的,每个输出都对应一个档位的具体数值,回读是为了将其转化为数值用于其它子程序的计算,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受用了啊!

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个帖子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