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系列安川变频器维修故障报错代码详表(一)

楼主(2011-07-01):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oC
过电流
变频器维修的输出电流超过了过电流检出值(约为额定电流的200(%))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短路、接地短路(因电机烧损、绝缘劣化、电缆破损所引起的接触、接地短路等)
·负载过 大
加减速时间过短
·使用特殊电机和最大适用容量以上的电机
·在变频器输出侧开闭电磁接触器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注)再接通电源前,请务必确认变频器输出侧没有短路、接地短路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 V电流应在20mA以下)
GF
接地短路
在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短路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约50(%)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接地短路(因电机烧损、绝缘劣化、电缆破损所引起的接触、接地短路等)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注)再接通电源前,请务必确认变频器输出侧没有短路、接地短路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 V电流应在20mA以下)
PUF
保险丝熔断
插入主回路的保险丝熔断
由于变频器输出侧的短路、接地短路,使输出晶体管被破坏
确认以下的端子间是否短路
如短路则引起输出晶体管的损坏
B1(+3)←→U,V,W- ←→U,V,W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更换变频器
ov
主回路过电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过电压检出值
200V级:约410V 400V级:约720V(E1-01<400V) 约820V(E1-01≥400V)
减速时间过短,来自电机的再生能量过大
电机接地短路
(接地短路电流经由电源,对变频器内的主回路电容充电
)有关速度搜索的参数设定值不当
(包括瞬时停电恢复时及故障重试时)PG电缆的连接不良
(PG噪音、PG断线)加速结束后超调时的再生能量过大
电源电压过高
延长减速时间或连接制动电阻器(制动电阻器单元)
确认输出电缆、转接端子、电机端子盒等部位,修正接地短路部位
·使用速度搜索重试功能
·调整速度搜索动作电流(b3-02)、速度搜索减速时间(b3-03)
·使用速度推定形搜索功能
(实施电机线间电阻自学习
)确认PG电缆的连接状态
使过电压控制功能选择(L3-11) 有效(1)(矢量控制时)
在电源规格范围内降低电压
Uv1
主回路欠电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L2-05(低电压检出值)的设定值
200V级:约190V 400V级:约380V 主回路接触器动作不良
变频器运行中无MC的响应
适用变频器容量
200V级:37~110kW 400V级:75~300kW
·输入电源时发生缺相
·发生了瞬时停电
·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输入电源的电压波动过大
·发生冲击防止回路的动作不良
·运行中主回路接触器被打开(辅助接点接触不良)
·粉尘、气体造成主回路接触器接点腐蚀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检查电源
(确认电源插头是否插错位置
)
·改善使用环境状况
·更换变频器
Uv2
控制电源故障
控制电源的电压降低
·控制电源的接线不当
·在无瞬时停电补偿单元(200V/400V级11kW以下)的情况下,将补偿时间参数(L2-02)从初始值进行了延长
·修正接线
·试着开闭电源
·若连续出现故障,则更换变频器
·设置瞬时停电补偿单元
Uv3
冲击防止回路故障
发生冲击防止回路的动作不良
尽管发出接触器ON信号,但10秒内无接触器的响应
适用变频器容量
200V级:37~110kW 400V级:75~300kW
·主回路接触器的动作不良
·接触器励磁线圈的损伤
·试着开闭电源
·若连续出现故障,则更换变频器
PF
主回路电压故障
主回路直流电压在再生以外发生异常振动在负载为变频器最大适用电机容量80(%)以上时,检出此故障
(将L8-05设定为1时进行检出)
·输入电源发生缺相
·发生了瞬时停电
·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输入电源的电压波动过大
·相间电压失衡
电源维修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LF
输出缺相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缺相(将L8-07设定为1或2时进行检出)
·输出电缆断线
·电机线圈断线
·输出端子松动
使用容量低于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5(%)的电机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重新设定变频器容量或电机容量
oH (oH1)
散热片过热
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L8-02的设定值或过热保护值
0H:超过L8-02
(可用L8-03选择停止模式) 0H1:超过约100℃
(停止模式为自由运行停止)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故障
(11kW以上) (将L8-32设定为1时进行检出)
环境温度过高
周围有发热体
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冷却风扇堵转PLC维修
设置冷却装置
去除发热体
更换冷却风扇(请与本公司联系)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 V电流应在20mA以下)
·更换冷却风扇
(请与本公司联系)
·清扫冷却风扇
FAn
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故障
检出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的故障后,变频器的电子热敏器使变频器的过载保护动作
(将L8-32设定为0时进行检出)
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停止后,在过载状态下继续运行
更换冷却风扇(请与本公司联系)
oH3
电机过热警报
按照L1-03的设定,变频器继续运行或停止

重新设定负载的大小、加减速时间、周期时间
重新设定V/f特性
确认由端子A2、A3输入的电机温度输入
确认E2-01(电机额定电流)的设定
oH4
电机过热故障
根据L1-04的设定值,变频器将停止
电机过热线路板维修
重新设定负载的大小、加减速时间、周期时间
重新设定V/f特性
确认由端子A2、A3输入的电机温度输入
确认E2-01(电机额定电流)的设定
rH
安装型制动电阻器过热将L8-01设定为有效时,制动电阻器的保护将动作
减速时间太短,来自电机的再生能量过大
·减轻负载
增加减速时间
降低速度
·变更为制动电阻器单元
rr
内置制动晶体管故障
制动晶体管动作故障
·制动晶体管破损
·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良
·试着开闭电源
·若连续出现故障,则更换变频器
oL1
电机过载
由电子热敏器使电机过载保护动作
负载过大
加减速时间、周期时间过短
有关速度搜索的参数设定值不当
(因电机失调而造成的过载)
·低速运行时过载
(当为通用电机时,即使是不满额定电流的运行,也有在低速运行时发生过载的危险
)
·使用专用电机时,电机保护功能选择(L1-01)为1(通用电机的保护)
PG与电机的旋转方向相反
(有PG的控制)V/f特性的电压过高或过低
E2-01(电机额定电流)、E4-01(电机2的额定电流)的设定值不当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重新设定负载的大小、加减速时间、周期时间
·使用速度搜索重试功能
·调整速度搜索动作电流
(b3-02)、速度搜多减速时间(b3-03)
·使用速度推定形搜索功能
(实施电机线间电阻自学习
)
·重新检查负载及设定状态
·使用容量更大的变频器
·更正PG配线
·更正电机配线
·变更PG旋转方向设定(F1- 05)
重新设定V/f特性
确认E2-01(电机额定电流)、 E4-01(电机2的额定电流)的设定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 V电流应在20mA以下)
oL2
变频器过载
由电子热敏器使变频器过载保护动作
负载过大
加减速时间、周期时间过短
有关速度搜索的参数设定值不当
(因电机失调而造成的过载)PG与电机的旋转方向相反
(有PG的控制)V/f特性的电压过高或过低
变频器容量过小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低速(不足6Hz)运行时过载
重新设定负载的大小、加减速时间、周期时间
·使用速度搜索重试功能
·调整速度搜索动作电流(b3-02)、速度搜索减速时间(b3-03)
·使用速度推定形搜索功能
(实施电机线间电阻自学习
)
·更正PG配线
·更正电机配线
·变更PG旋转方向设定(F1- 05)
重新设定V/f特性
更换容量大的变频器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 V电流应在20mA以下)
·降低低速(不足6Hz)运行时的负载
·使用容量更大的变频器
·降低载波频率
oL3
过转矩检出1
高于设定值(L6-02)的电流并持续超过了规定的时间(L6-03)

上海三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维修行业优势明显,除了强大的技术力量,还和香港恒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彻底解决了集成电路、偏冷们芯片、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开关电源以及各种常用电子元件的供应问题。另外在医疗设备维修方面,还擅长东芝CT维修和X光机维修
·确认L6-02、L6-03的设定是否适当
·确认机器的使用状况,排除故障原因
oL4
过转矩检出2
高于设定值(L6-05)的电流并持续超过了规定的时间(L6-06)

·确认L6-05、L6-06的设定是否适当
·确认机器的使用状况,排除故障原因
oL7
高滑差制动OL
N3-04设定的时间、输出频率不发生变化
负载的转动惯量过大
·检测是否为转动惯量负载
·将不发生OV的减速时间设为N3-04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