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众位前辈, 本单位路灯是一个空开出电源干线,所有路灯接在干线上,路灯是节能灯,大概总功率都只有1500KW吧,总闸是40A空开,因为这几天老是下雨,有短路出现。但是因可能空开选择比较大,它不跳闸,短路点发生短路后,空开不跳,让线路一直通电,短路点烧断后,短路点前的路灯有亮,短路点后的路灯因线路烧断没亮。如果这时不人为关闸,则主线也会因线路过热而烧断。
问题一:为什么空开不跳?短路电流不是无穷大吗?

现在是领导让我们找出短路点。因单位的路灯线路较长,我想方法有两种:
 一是万用表法:将所有灯泡取下后,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下灯座内零、火接线柱,如果有电阻则线路上有短路,接着可以从整个路灯线路的中间,剪断一根相线,分别量剪断的左边和右边的相、零线,如果那边的线相通就是那边的线有短路,有短路的线段再从中剪断,再量,这样找到短路点。(因为要取下路灯线路中的所有路灯,工作量较大,不通过)
 二是,不取下灯泡,从路灯线路相线的中间剪断,将剪断的相线左、右,依次搭电,例如将左边剪断的相线搭电时出现线路发热、冒烟、打火、路灯暗了一下等,就是左边的线路有问题,再将左边的线路从中剪断,再将剪断的相线左、右分别搭电,找出短路点。这样的后果是,因总闸不会跳,搭电后,线路中所有本没有短路的,但是绝缘薄弱处的线路都会因,电流巨大而出现冒烟、起火、短路,即原只有一处短路,现在因为多次搭电到是多处短路。实际我们就是以这种方法进行的,结果就是找出了短路是那一段,但是因短路烧的线路有多处。要换的线路也就是多处。
 所以我在网上查了如何找快速寻找线路短路点的方法:其中有一个用钳形电流表的方法,让我心动。
 在相线串一个较大的负载(如1000W电炉)使电流不至太小,以便于测量,然后接通电源,此时线路处于短路状态,电压基本上都降压在这一负载的两端,从短路点至负载这段路中便有一相应的电流通过。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钳形电流表,(量程一般选10A以下),通过测量线路各处的电流有、无来判断和找出故障的准确位置。测量时采用平分法,先从中间开始,如测得有电流,基本等于或接近负载的额定电流,则说明短路点在测点外,如无电流,则说明短路点在测量点内,确定故障点在哪一段线路后,再按上述方法从这段线路的中部测量和判断。如此逐步缩小发生故障点的范围,当找到电流有无的分界点时,这一点便是故障点。
 上述是网上查找到的方法,但是因为我水平有限,仍有不懂得的地方,
问题二:此法是否可以所有路灯不取下灯泡,
问题三:电压基本上都降压在这一负载的两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在电炉的出线端后面没电压了吗?这样的话,灯A、B就因电流无电压而不发亮?
问题四:如果不取下灯泡,那么如下图,电流是否只走电炉-短路点-零线,而灯A、和灯B,因为电流走短路捷径,不走灯A、B,不让灯和电炉成串联,所以灯A、或B不会发亮?

网友A:
短路点有接触电阻,导线有阻抗,等,所以短路电流不是无限大。

网友B:
你串一个电炉的意思其实是在整个线路前串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好处是避免电路出现过大的电流(短路)而烧毁线路,你的第三个问题:如果短路的很彻底,电炉后面基本上是没电压,如果还有一些电阻,那么电炉两端的电压就<220v,这时候主负载都变成电路了,电压大部分被电炉分压去了,后面的灯当然不亮。你第四个问题也是看短路的电阻,
,如果短路的彻底基本上没电流流过灯泡,如果灯泡并联的电阻也很小,也是有电流流过的,分流嘛?最后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比较危险,带电检查总是不好,你为什么认为是火线跟零线短路呢?你有量过它们相零之间的电流对等吗?对地漏电有没有可能,因为我没看到你说有漏电保护开关,所以也要怀疑有漏电的可能。

我的经验是,查短路和漏电最好的方法是用摇表来查找,断了空气开关,你想怎么查都可以,起码不带电安全有保障。至于查找的方法有很多,用你上面说的两分法也可以很好的查找出故障点出来。前提把灯都卸下来(工作量是比较大),如果是节能灯的话更要卸下来,否则烧毁里面的电子元件。

网友C:
1500kw,用40A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0w吧

没错,是1.5KW左右,是我顺手打错了。

网友E:
呵呵,楼主还很热心的啊,关键从灯泡的亮度可以看啊,那些灯那些灯不亮,查出大概故障点,不跳闸更好查啊。    假如短路可以说明短路点很远,其次就是漏电或零线断路了,先用钳形表拷一下进线总电流啊,查看电流到底多大。再去判断断路器是否可靠。假如火线破皮接地某一段的电缆会发热的,断路器不会立即跳闸。假如零线断了,就不会跳闸。薄皮是不可取的,因为线路在室外尽量少接口,否则以后维护量很大,并不安全。其次线路不会杂乱无章的有规律的,检查几个不亮的灯电源是否正常(万用表测量),一般的路灯在灯塔下有接头的,拨接头检查。不要要急啊。
 上面的方法很多是理论上的,不咋实用。我认为短路的概率很小,短路断路器不跳,你的部分线路会烧坏的。关键从亮和不亮的灯之间查找。
   个人见解。初学者

网友F:
等高手来

网友G:
1500w的路灯应该是单相供电。大不了一段一段查找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H:
你们的路灯用的是节能灯,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路灯用的是节能灯,还是。。。
全是45W一个的节能灯

网友I:
架空线还是地埋线?

网友J:
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确定是短路?
为什么不是断路
查!当然是从不亮点至终点一分为二检查;(万用表摇表都可以)如果没有再将二分为四,直到找到断路点。
不是要你剪断线路,只需分开灯杆座的接头就好。(一定是在断电的前提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