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我厂装了一台吸风机,是用来做清洁用的,电机、变频器都是37KW,装了一个负压变送器用做恒压,共有14吸风口打开5个以上时压力、变频器电流都很稳定,如果是5个以下就很不稳定了,电流的波动范围最大有15A。PID参数都有调过但还是没什么变化,问供应商说是管道的设计有问题,拐弯处不能走直角。第一次做恒压,请教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变送器安装的位置不对,受到气流扰动

网友B:
对啊 (拐弯处不能走直角)           这个问题你最好找 慧达 员工拿一份图纸 他们做家具厂的除尘系统在过内来说是相当专业了

网友C:
电流不稳定,那压力是否稳定呢?如果压力稳定,电流不稳定,那就是PID参数调节问题,如果压力也不稳定,那说明这个控制系统的压力控制范围太窄了,当然与它的结构有关系。不过,如果把变频器搞成几种模式的控制参数,每种模式适用不同的进风管道打开,也是可以的。变频器是不是有几套参数组呢?向西门子的MM440,有四套参数组呢。每套参数组只适用于一种进风道被打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稳定,那压力是否稳定呢?如果压力稳定,电流不稳定,那就是PID参数调节问题,如果压力也不稳定,那说明这个控制系统的压力控制范围太窄了,当然与它的结构有关系。不过,如果把变频器搞成几种模式的控制参数,每种模式适用不同的进风管道打开,也是可以的。变频器是不是有几套参数组呢?向西门子的MM440,有四套参数组呢。每套参数组只适用于一种进风道被打开的情况。
压力也不稳定(我设定的是 P04  80%,在78到83之间波动),用的是普传PI7800  G系列变频器,没什么功能的,后来我把 “积分时间” 调到8秒,“比例增益” 调到30%,电流是基本稳定了波动在1A左右,但是压力还是一样很不稳定,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打开的口少就不稳定了?

网友D:
出风口直径能不能改小点试一下呢?

网友C:
以下是引用YXBK在2011/7/1 20:30:02的发言:压力也不稳定(我设定的是 P04  80%,在78到83之间波动),用的是普传PI7800  G系列变频器,没什么功能的,后来我把 “积分时间” 调到8秒,“比例增益” 调到30%,电流是基本稳定了波动在1A左右,但是压力还是一样很不稳定,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打开的口少就不稳定了?
可以这样试一试,吧风口开到5个以上,让压力稳定,此时,看看电机的运行频率是多少?然后,把风口变成5个一下,压力不稳,此时看电机的运行频率是多少?此时的频率肯定是波动的,看看其频率波动的范围。

如果把波动时的进风口状态,压力设定减小,是否能稳定?如果能,说明进风口数与调节的压力范围有关。进风口数越多,调节的压力越大,反之亦然。

网友E:
是不是因为吸风口太少,需要电机加大输出吸风,超过了变频器的设定调节范围或者是电机的稳定工作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试一试,吧风口开到5个以上,让压力稳定,此时,看看电机的运行频率是多少?然后,把风口变成5个一下,压力不稳,此时看电机的运行频率是多少?此时的频率肯定是波动的,看看其频率波动的范围。

如果把波动时的进风口状态,压力设定减小,是否能稳定?如果能,说明进风口数与调节的压力范围有关。进风口数越多,调节的压力越大,反之亦然。

今天试了一下,开5个口与2个口的频率只相差2HZ左右,打开5个口时不管压力设定多少都稳定,2个口时不管设定的是多少都不稳定,也就是说如果稳定的话设定压力无论多少都稳定,不稳定时无论设定多少都不稳定,并且是打开的口越少波动的范围越大,我想如果这样应该与压力的设定值是没什么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因为吸风口太少,需要电机加大输出吸风,超过了变频器的设定调节范围或者是电机的稳定工作区间?
从我今天的测试来看,应该与频率或者电机的稳定区无关,因为在打开5个口时,无论压力设定多少都稳定

网友F:
管段尽可能不要走直角,还有管段口径尽可能做到统一,否则难以达到最好效果。

网友C:
由此,进风量对恒压控制有关。进风量太少,压力稳定不住。既然是5个封口都打开即可调节压力,那就都打开呗。起码打开5个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此,进风量对恒压控制有关。进风量太少,压力稳定不住。既然是5个封口都打开即可调节压力,那就都打开呗。起码打开5个以上。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现在我终于弄明白了。

网友C:
点评:把此问题贴设为好帖。是觉得此楼的讨论具有共享价值。提问者提出问题以后,能够根据这里大家的提示,自己注重实验和观察,并得出结论发布共享。这种进取求是的态度值得赞扬。

楼主:
这次风机恒压改造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本人受益匪浅呀,更没想到提问也能设为好帖,再次感谢kdrjl

网友C:
是的,提问也需要技巧,没有精彩的提问,很难形成后面精彩的讨论与交流。因此,好帖同样需要精彩提问的支持、引导与铺垫。

什么是好帖?好贴就是能够为别人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技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