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L PLC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欧姆龙CP1L  PLC的输出端DC24V为什么没电。是不是PLC内要有程序控制。还是一插电就有DC24V。那位师傅给解答一下。谢

网友A:
??你还没给它供电?

网友B:
PLC上一般会自带一个24V输入其它的你要单独提供电源的

网友C:
以为PLC自己会发电了 呵呵

楼主:
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型号的PLC就有输出DC24V的电压。很不明白

网友D:
看看手册不就知道了~!

楼主:
看了。但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