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供电问题

楼主(2011-07-01):
我请问下 各位师傅 电动机的线圈的电阻那么小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电阻 按照U\R电流很大啊 为什么通上电之后 不会烧掉呢 恳请师傅们回答 感谢感谢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什么描述,没有研究过,线圈和磁导体所产生的磁力向 如果被一个反作用比线圈和磁导体所产生的磁力还大的力量把它克服了,那么线圈电路瞬间直线上升至线圈烧毁

网友B:
电动机的线圈的电阻那么小,但是电抗不小啊,哈哈

网友C:
你自己让电机不转通下电试下,看它烧不烧!(开玩笑的哈,千万不要去试啊,就是堵转,方便你思考而已)。  电热板原理不一样,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了,呵呵想知道到底如何转换建议看看电机原理哦。

网友D:
这是个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E:
看主题《线圈供电问题》,还以为说的是小型变压器呢! 看内容才知道说的是电动机,可电动机却又不叫线圈,叫绕组呀。

看来楼主是不知道电机是怎么工作的了,所以提出一个R可以忽略,于是得出结论U/R将很大很大而将电机烧毁了。

建议楼主找台电机试验下啦,首先增加点感性知识,对别人的解释才好理解。

网友F:
一般电机的阻值有感抗和阻抗,测的是阻抗

楼主:
感谢师傅们 我得回去好好看看书 仔细想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主题《线圈供电问题》,还以为说的是小型变压器呢! 看内容才知道说的是电动机,可电动机却又不叫线圈,叫绕组呀。

看来楼主是不知道电机是怎么工作的了,所以提出一个R可以忽略,于是得出结论U/R将很大很大而将电机烧毁了。

建议楼主找台电机试验下啦,首先增加点感性知识,对别人的解释才好理解。

要是楼主真找台电机来试一下了怎么办啊?

网友H:
你把转子拿掉就知道了。。。 那就相当于是你测量的电阻值接在电路中了。

网友I:
如果电机的电阻好大的话那他还怎么产生磁场去切割转子

楼主:
不要打情骂俏 好吗 谢谢 这是很专业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