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变频器速度问题

楼主(2011-07-01):
今天看到一段变频器速度给定的程序,是火切机的枪速度给定。
主要是用Q点控制高灵敏继电器控制接通变频器端子速度给定(变频器速度设定是固定频率,有两个速度,快速和慢速)
但是有的时候快速和慢速同时来了,请问各位大虾这个时候变频器的速度是快速和慢速叠加吗?或者这个时候是有优先选择速度的(是快速优先还是慢速优先)?

补充:就是M15.2自动靠坯信号来了以后枪以Q4.3低速运行 当枪一原位反点信号I0.0接通后枪1的高速信号Q4.2也为一,这个时候高低两个速度都来了,不知道枪是以那个速度运行的?还是说枪的速度是“高速加低速”?

网友A:
如果你这个变化那么频繁 还是用通讯调速或电压来条吧  端子设定阶梯速度,如果两个信号同时来 变频器会报警错误停机的

网友B:
给三个固定值设置不就可以了嘛。第一档,慢速;第二档,快速;第三档,“一起来”。那个MM440的固定值设置可以有很多挡呢。

网友C:
怎么会同时来啊,难道没自锁的啊,程序里面

网友D:
呵呵;多段速设定;
二个信号一起给一般就是第三个速度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第三个速度,特意观察下变频器的HZ值,谢谢各位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