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DECO字元件算法
LD X000
[MOV K6 D0]
LD X001
[DECO D0 D10 K3]
D10最后显示64 ,我把K3改为K2,结果是4,改为K4,结果还是64.   怎么算的  。。。。

网友A:
d0 k3 -6= 110   d0 k4 =0110    d10  =01000000
认真看一下手册

楼主:
还是不懂啊   ,   手册不全 ,  有资料吗 ?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B:
DECO D0 D10 K3,而D0=k6,K6转成二进制为110,故而执行指令后应该是D10的B6位=1,其余位为0,即1000000,转换成10进制显示为K64;
DECO D0 D10 K4,而D0=k6,K6转成二进制为110,故而执行指令后应该是D10的B6位=1,其余位为0,即1000000,转换成10进制显示为K64;
但DECO D0 D10 K2,而D0=k6,K6转成二进制为110,指令中的K2则只能用10,即行指令后应该是D10的B2位=1,其余位为0,即100,转换成10进制显示为K4。
不知这样讲是否明白?

楼主:
似乎有点懂,又有点不懂,D10中的B几位是谁决定的 ,为什么K2里只能是10呢?那我换成K1,K2,K3,K4,K5,K6......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