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各位老师 我们设备 需要4*120+1*70的电缆两段并联 变成240的电缆 走的是电缆沟  一段是20米长 一段是30米长 都很短所以就并联两个啦   如果要是只用一个240的电缆 怕配电箱不好接线  我从来没弄过这么粗的电缆 所以想问下 具体如何布线 和都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呢?今天把20米的两根放完啦 每根每面都比正常多一米   谢谢老师啦!!  按计算最后能剩5到6米的样子  我是要把这长出来的 割掉 还是盘在电缆沟呢?   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建议把剩下的盘在电缆沟 ,

网友B:
安装个电缆分界箱,,电缆的两头用铜鼻呀在分界箱的接线排是

网友B:
安装个电缆分界箱,,电缆的两头用铜鼻压在分界箱的接线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