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设备上用的都是那种小的西门子变频器 4KW 和2.2KW的   第一台坏是在 设备运行快24小时啦 正在运行的过程中 只听一声脆响 就光荣啦  他的运行就是用PLC和触摸屏控制它的启停与频率  ,  坏后 给电也没反映 面板也不亮  检查电机 没问题 摇表也摇啦  阻值也正常  线路之间也没有短路的地方 很奇怪     没过几天 换啦个新的一个型号, 又生产啦一段时间 没问题 可在我们收工的时候 我们只是把设备都停止运转啦 但所有的电源都没有切断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突然又一声脆响  又坏啦个 (这个不是新换的那个变频器)  之后电机我没检查 什么也没做  今天设备的厂家来修设备的机械部分 想运行下电机 (我们一共2套一模一样的设备,厂家来修的是全新的这个 变频器一个也没坏过) 刚用触摸屏启动那个变频器的瞬间 又一声响 结果和以前那两个一样的下场  真是疯啦    以前这两套设备都运行好好的 可这几天就开始出啦个这个毛病  无语啦   各位老师给分析下  谢谢啦啊!!!

送修的那个说是电压不稳 把里面的原件给烧坏啦   我想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不是很好吗?不是可以自己调节吗?我们的电压在400左右!!

网友A:
你们工厂好有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工厂好有钱啊
  “没办法就是有钱啊”   反正我们公司不怕花钱  就是没钱

网友B:
呵呵,你要弄明白到底烧了什么部件啊,这样才好分析啊。从你的表述中只有烧坏的台数,和对电机的检查,输入电压的检查,设备运行的描述。
带制动电阻的吗?制动单元的线接反了也是变频器瞬间冒烟的,没人守一下就烧了,好友就是控制电源220V接对了没,串电压进去也易烧坏,实在不行加电抗器。一般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很多的。

网友C:
最好上个原理图,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情况?这些都不清楚,不好分析。

网友D:
难以判断。看看变频器的电源电压。

网友E:
都连续坏了几台了,还找不出原因,你们得好好检讨了

网友F:
西门子的质量应该也不会如此的差
可能还是有潜在的故障点啊

网友G:
不知道你们生产条件怎样?灰尘是否导电,我有过一次人家做防弹衣的线,结果也是装一个炸一个,不过现在国外品牌的质量的确要考虑考虑,我们加弹机上用的是丹弗斯变频器一年内12个坏了7个,

网友A:
不能吧。假如外部条件差了,就要对变频器连线做保护措施了。电器箱柜也要做相关的更改。不过一下子烧这么多,肯定有人心里血啦啦的痛哦~~

网友H:
加个电抗器吧

网友I:
坏了东西怎么处理啊

楼主:
不好意啊 各位老师  这几天太忙   我现在只能苦笑啦  又崩啦个  这回是大的啦 是个30KW的  这个前面板可以拆下来  别的看不到只能看到最上面的三个整流模块 烧胡啦一个  也没敢拆 准备返修   其实吧以前都好好的 两条生产线 虽然说是没正式生产 但也试啦好多次机啦 都没问题  就这段时间 开始崩小的然后是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崩的过程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 有一次刚用触摸屏启动 突然他的箱内主空开自己跳啦 然后在起 就很好的启动啦  这次是刚开始是10HZ 然后调试的师傅把他一下调到30HZ的时候只听一声响也不知道是变频器的响声还是空开的,反正是都跳啦 就连车间配电室的空开也跳啦(就是那种普通的空开,他跳啦后是回到原始的状态啦 即不在开也不在关的位置 就是脱扣状态)  然后在给电 就发现变频器没反映啦!!悲剧就一瞬间发生啦!!
他们都说是电压不稳 我看电压表 指针确实时时都在动 在390到410之间来回波动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还有就是柜内总空开下端不但是变频器电源还有一堆电加热的电源都在一个部位上取的 电加热用仪表调节  谢谢各位老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要弄明白到底烧了什么部件啊,这样才好分析啊。从你的表述中只有烧坏的台数,和对电机的检查,输入电压的检查,设备运行的描述。
带制动电阻的吗?制动单元的线接反了也是变频器瞬间冒烟的,没人守一下就烧了,好友就是控制电源220V接对了没,串电压进去也易烧坏,实在不行加电抗器。一般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很多的。
没有制动原件  刚开始实验的时候都好好的 根本没人碰过   真是想不明白   还有台老的生产线的变频器用的是 丹弗斯成员企业的 现在是没出现毛病  可能用的次数太少还没到烧的时候 看看 这几天用他生产 能不能崩  郁闷啊

网友J:
就是柜内总空开下端不但是变频器电源还有一堆电加热的电源都在一个部位上取的 电加热用仪表调节
这个是重点,可能你电加热用的是可控硅,造成电源杂波大畸形,电压不稳!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西门子的质量的确越来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柜内总空开下端不但是变频器电源还有一堆电加热的电源都在一个部位上取的电加热用仪表调节
这个是重点,可能你电加热用的是可控硅,造成电源杂波大畸形,电压不稳!
不是可控硅  就是温度仪表 控制接触器  接触器 控制加热器 通电断电
 设备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接的啊  也没毛病啊

网友M:
可能是山寨的,或者你把220用在380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山寨的,或者你把220用在380上了

  都说啦 刚来的时候一切正常   其实吧 我们厂房里几乎不透气 而且 有些部位要加热到260度  在加上夏天这么热  屋里最少也要27 度到30度   是不是温度太高 于是变频器的带负载能力就变差啦啊?  其实我们用变频器 只工作在10几HZ   最多30HZ左右 从来没满负荷弄过  以前设备调试的时候几乎都是在秋天.冬天.和春天

网友N:
包维修,不怕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如果有很多可控硅调节之类的负载一起的话,前端最起码应该加装交流进线电抗器。最理想的是对于谐波严重的负载独立采用变压器供电(我在长沙晟通集团的铝型材生产线,就是给中频加热炉一套独立的变压器供电,挤出机一套独立的变压器供电,其余辅助生产线一套独立的变压器供电),并且对于谐波严重的负载需要加装谐波抵充消除装置。否则电力部门验收不会通过。

这个方法能不能先考虑一下?

楼主:
唉 真是弄不明白  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好好的 就这段时间 开始有毛病的  郁闷啊

网友O:
给变频器单独供电看一下,不要和其他的共用,特别是电感类的设备。

网友P:
咱俩一样
我的设备是自己做的,用了4台西门子的,经过几年全部over了,换成台达的,一直到现在,一个没有坏,赶紧换了吧,台达的可比西门子便宜太多了

楼主:
关键是以前都很好 就这段时间开始坏的  对啦 这段时间还出现啦个怪现象 就是我们油炉电加热的主接触器 进线端三个端子根部有溶化现象 好像是起电弧啦  换啦个新的也出现啦同样的现象  以为是加热器的问题  可这段时间又好啦 一点毛病也没有啦  我想说的是 和我们的配电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Q:
看起来和你们的生产环境有关,变变频器的通风是否良好,西门子的质量应该还可以。

网友R(2011-08-16):
如果是高温以及粉尘较大的环境下,是好是把控制柜集中起来放到一起,弄个空调房!以前我在的一个公司就是这样弄的,电器方面基本不怎么坏,维修量很少!
不过你们厂的生产线成型了,
这个算是马后炮了!

网友S:
是不是以前生产不在整供电的满载呢,回忆一下,损坏那段时间负荷偏重?配电室的电压总是符合的,负载重啦,可能供给变频器的线路偏小(功率因数是多少?小于0.8的可能对变频器没有好处)理由说不出,但从现场维护巡检发现:功率因数小于0.8确实是个大灾难!!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不是以前生产不在整供电的满载呢,回忆一下,损坏那段时间负荷偏重?配电室的电压总是符合的,负载重啦,可能供给变频器的线路偏小(功率因数是多少?小于0.8的可能对变频器没有好处)理由说不出,但从现场维护巡检发现:功率因数小于0.8确实是个大灾难!!
其实我们公司的设备非常少  功率最大的一个 还是个 电加热器 是阻性的  电机也很少 就5到6个吧  最大的一个30KW  剩下的都是各位数的

网友T:
变频器一声“脆”响故障现象原因有:1、整流模块爆炸;2、储能元件(电容器)损坏;3、IGBT逆变失败,上下桥臂短路等。主要是由过电压、过流或过热造成。
 经上所述过电流和过热的可能性较小,我看原因可能出在贵公司的配电系统中。1、配电变压器大于500KVA或大于变频器容量的10倍,需要配备输入电抗器;2、你公司的三相电压应在额定电压的正负5%以内;3、保证你公司的电容补偿系统工作正常,没有与配电系统产生谐振过电压的可能;4、排除变频器(及设备与设备)间的干扰可能,比如变频器输出对电源的干扰;5、确定你公司没有其他非线性负载。
 由于你公司的变频器使用频率较低,可能是恒转矩负载,控制方式不知是V/F还是SLVC控制,建议变频器不要在低频负载运行,必要的话可以设计高转速加减速箱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变频器一声“脆”响故障现象原因有:1、整流模块爆炸;2、储能元件(电容器)损坏;3、IGBT逆变失败,上下桥臂短路等。主要是由过电压、过流或过热造成。
  经上所述过电流和过热的可能性较小,我看原因可能出在贵公司的配电系统中。1、配电变压器大于500KVA或大于变频器容量的10倍,需要配备输入电抗器;2、你公司的三相电压应在额定电压的正负5%以内;3、保证你公司的电容补偿系统工作正常,没有与配电系统产生谐振过电压的可能;4、排除变频器(及设备与设备)间的干扰可能,比如变频器输出对电源的干扰;5、确定你公司没有其他非线性负载。
  由于你公司的变频器使用频率较低,可能是恒转矩负载,控制方式不知是V/F还是SLVC控制,建议变频器不要在低频负载运行,必要的话可以设计高转速加减速箱控制。
1.我公司就一个300KVA的临时变压器 可能达到10倍啦 (不知道西门子变频器30KW以下的变频器自己带不带内部电抗器)2.在一天中电压最高可在410多最低在370多 3.由于是临时的变压器而且电机很少都是些2.2到4KW的小电机只有2台30KW的 在正常投的时候功率因数也在0.98左右 所以电容柜根本没投。 5 要说有的话 只有3个固态继电器 用来控制电加热的(正常调节最大的时候电流是90A吧) 但和变频器不在一个车间 不知道能不能
  就是带动几个异步电动机 带动铁棍运转 应该是恒转矩吧  用的是V/F
 说时候问题一直没解决呢

网友T: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工作稳定性能都很好,质量不错。出现一连串同样的故障,我看就不要在变频器本身找原因了。

网友T:
1、配电变压器我见过315和250KVA的,300KVA的好像没有。既是临时变压器,是不是故障和它有关,之前,工作正常时,临时变压器是否安装?2、我看你们的设备应是生产电线电缆之类的,变频器如果是用于收线的,可不是恒转矩,V/F控制,是电压与频率成正比关系,频率低,电压低,电流自然就上来了,随着收线的多少而不断赠大,不可取。当然,这不是这次一连串事故的主要原因,但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T:
1、配电变压器我见过315和250KVA的,300KVA的好像没有。既是临时变压器,是不是故障和它有关,之前,工作正常时,临时变压器是否安装?2、我看你们的设备应是生产电线电缆之类的,变频器如果是用于收线的,可不是恒转矩,V/F控制,是电压与频率成正比关系,频率低,电压低,电流自然就上来了,随着收线的多少而不断赠大,不可取。当然,这不是这次一连串事故的主要原因,但需要注意。
不是收线 收线用的是力矩电机(也有毛病一带负载就间歇性停止.转动 不带负载时 一切正常 而且还嗷嗷热)就是用来牵引 用棍压平产品 产品是塑料融化后从两个棍之间进去然后变成片状 就是315的 一直就用这个变压器来着 没动过 有点像纺织机那种机器

网友S:
变频器我确实不太懂,但从你的描述力矩电机同样有故障,却是负载问题类,真的值得怀疑你们的动力线的问题,说的难听:供电质量不合格。查查吧,个人意见。有可能兼有三相不平衡,且零线载面积偏小,造成了零线有了一定的电压降。那电子元件的三相电路肯定会存在问题,保护越全面的,可能越容易出故障,原因我不知,但却是事实,就是本人的工作中发现的怪现象。也曾经问生产设备的工程师,也会答不那么肯定是何缘故。哈哈。不过,他们告诉了任何设备设计的使用条件都是明确的,当达不到条件的,是易产生意外的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变频器我确实不太懂,但从你的描述力矩电机同样有故障,却是负载问题类,真的值得怀疑你们的动力线的问题,说的难听:供电质量不合格。查查吧,个人意见。有可能兼有三相不平衡,且零线载面积偏小,造成了零线有了一定的电压降。那电子元件的三相电路肯定会存在问题,保护越全面的,可能越容易出故障,原因我不知,但却是事实,就是本人的工作中发现的怪现象。也曾经问生产设备的工程师,也会答不那么肯定是何缘故。哈哈。不过,他们告诉了任何设备设计的使用条件都是明确的,当达不到条件的,是易产生意外的故障的。
 每相差个4到5伏 不算差吧??现在想想就脑袋疼 买的设备就是一堆破烂 原因我心里有数 没办法的事 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啦  这几天要投1250的变压器啦 不知道以后会乍样  哥们三相不平衡如何查看呢?量的时候都很正常的

网友S:
哈哈,10%内没问题,你这么说,遇上了ligui?我们的可是正宗的,所以售后服务也不赖,抱歉想乱发炮也没方向啦。

网友U:
有制动电组的话,换制动电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哈哈,10%内没问题,你这么说,遇上了ligui?我们的可是正宗的,所以售后服务也不赖,抱歉想乱发炮也没方向啦。
唉 真是搞不明白 据说还要上3套这样的设备 还是原来的厂家的 我们老总是白痴

网友V:
西门子不是越来越差,是原本质量就差。  看看谁在用西门子,---国企!

楼主:
今天我们又崩啦一个  一个HLP的45KW的  .........这个变频器一直很坚持 不过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把他给崩啦 (这套设备上的变频器都是HLP的一直比另外两台抗折磨)..................弄不明白 整流模块固定输入母排的螺丝上面都有融化的痕迹 我量啦下整流模块 没有被烧坏 不过下面的一个小PCB版上的一个很小的电容直接烧掉 那个板子上面的输入是分别取自输入RST的三根线 在这个小板上的另一端有个去风扇和里面的一个接触器的电源线 别的都很完好
   过程是这样的 上个星期五 可能这个变频器是在工作然后控制他的一个空开自己跳啦(我不在现场不是我处理的所以不太清楚)然后我们的一个电工把他合上啦 刚走10步 只听一声巨响 空开跳啦  我们头说是空开坏啦 于是就啦一个新的 换完没试就下班啦 礼拜一 他休年假啦  不在  现场的人问我 是不是修好啦 于是我去给他合闸 我怕万一不是空开坏啦 就麻烦啦  我一顿准备 (就差把高压手套都带上啦,我穿的是短袖怕被烧)于是把冬天的衣服都穿上啦 一合 一声巨响 (我跑的速度那是相当快啦0.5秒跑掉 哈哈)跑的一瞬间 我看到空开的上端喷啦点火(对啦 我们的变频器是直接接在空开上的 合上就得电)............所有的线都查啦没问题 电机我都测啦一遍绝缘 后来把变频器打开才发现 上面的现象
 我现在怀疑我们的电有问题 现在是临时变压器315KVA 输出直接接在低压柜里啦 根本没有任何保护装备 比如消协波装置 因为是临时的所以高压那部分的还没解封一直放在那睡觉呢 这几天准备投上。各位老师给说说吧  郁闷啊 关键是担惊受怕啊55555

楼主:
今天还出现个怪现象 就是一个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的两个接触器 上端 无缘无故自己像是相间短路一样 上面的接线自己崩啦 幸亏上面有个断路器跳啦  关键是根本就没给电机电 就莫名其秒的自己崩啦 我是满脑袋问号啊  都低扎回事啊55555555555
 以前都是崩汇流排的其中的两个插角  真是疯啦

网友T:
应该不是电容或是压敏电阻烧了,说明你公司电压不正常,试试调一下变压器分接开关。你这班上的真叫受罪,跳槽吧,到哪不挣那几千块钱。

网友S:
哈哈表情本来想看热闹的,但看你说接触器上端在没有负载情况下炸啦,我想问一声:你们做保养吗?TPM的工作开展没有?1、挨炸的接触器上端接线不规范,有可能压接不良或接触面偏小,2、还有接线端头如果是线直接上紧,是否有裸露分叉的现象?3、连接线是否过紧。你们可以拿炸的来看,分析就会找到原因,上述这3点是我们这里出现过的,OK。

楼主:
引用 网友T:
应该不是电容或是压敏电阻烧了,说明你公司电压不正常,试试调一下变压器分接开关。你这班上的真叫受罪,跳槽吧,到哪不挣那几千块钱。
 那个分线开关啥用啊? 我就一菜鸟 问题多对我也是有好处的  终究是要解决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哈哈表情本来想看热闹的,但看你说接触器上端在没有负载情况下炸啦,我想问一声:你们做保养吗?TPM的工作开展没有?1、挨炸的接触器上端接线不规范,有可能压接不良或接触面偏小,2、还有接线端头如果是线直接上紧,是否有裸露分叉的现象?3、连接线是否过紧。你们可以拿炸的来看,分析就会找到原因,上述这3点是我们这里出现过的,OK。
1.不做.TPM是啥啊?2 是UT鼻子那种 压接的很好 根部还带保护成 而且也没有压松的情况 是两个正反转接触器上端 一个接触器右面的两个脚有糊的痕迹另一个左面一个脚有糊的痕迹 这两个接触器挨着 线是2.5平方的 可惜太诡异啦 我实在是没办法啦     现在有个怪现象 就是三相电 只要相与相间离的很近的地方就会出现 短路现象 而且都是电源测